大神指教,怎样让LED输出在拨码135断开时LED也断开?

楼主(2014-11-19):
   ORG 0000H
   LJMP MAIN
   ORG 0030H
MAIN:
   MOV A,P3
   CJNE A,#0EAH,MAIN1    ;135输入,低有效
   MOV P2,#0FH
   SJMP MAIN
MAIN1:

   CJNE A,#0D5H,MAIN2    ;246输入,低有效
   MOV P2,#0F0H
   SJMP MAIN
MAIN2:
   ;MOV P2,#0FFH  想让开关断开,但78输入时,输出不对
   CJNE A,#3FH,MAIN    ;78输入,低有效
    MOV P2,#00H
    SJMP MAIN
      END
不知道怎样断开,大神指点!感激不尽!

网友A:
是不是用8位LED发光二极管,来表示3位二进制拨码状况?
;拨码135=000:P3输出:11111110
;拨码135=001:P3输出:11111101
;拨码135=010:P3输出:11111011
;拨码135=011:P3输出:11110111
;拨码135=100:P3输出:11101111
;拨码135=101:P3输出:11011111
;拨码135=110:P3输出:10111111
;拨码135=111:P3输出:01111111
是不是这样的逻辑关系?

网友A:
3位拨码有8种可能

楼主:
不是的,是P3口是拨码开关,P2口是led灯,P3口是8位共地的拨码,135的意思是把P3的P3^0,P3^2,P3^4
的拨码开关拨到ON,即接地了,然后p2的led灯的前4位会亮,但我写的,现在只能直亮,我现在的意思是想
把135拨到0ff时,前四位就不亮了,可惜现在还是不知道方法,望大神指点,

网友A:
P3的P3^0,P3^2,P3^4三个led同时点亮或者关闭,就两种状态,干嘛要三位拨码了控制,
一位拨码就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