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引脚配制问题

楼主(2014-11-19):
各位大侠,PIC16F688单片机,第四个引脚,RA3只能做为输入,这个MCLR仅在外部配置时才激活上拉功能是什么意思?是不是指RA3做输入的时候没有上拉功能。如果MCLR做复位脚才有上拉功能,那这个上拉又有什么用呢,谁给细说一下这个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当set MCLR 为“1” 作复位功能用, 没有上拉。 当set MCLR 为“0” 作数字I/O口输入, 内部上拉,在CONFIG的配置位内写的很详细, 所谓激活上拉就是set MCLR 为“0” 作数字I/O口输入, 内部上拉

REGISTER 11-1: CONFIG: CONFIGURATION WORD REGISTER
bit 5 MCLRE: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(3)
1 = MCLR pin function is MCLR
0 = MCLR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,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