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定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Protuse仿真的错误

楼主:
Protuse仿真时弹出该窗口,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(2014-11-20):
应该是软件仿真过程中使用的文件不能在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里。因为你的用户名是中文。
解决办法:
1、①创建一个英文用户,下面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:控制面板>>用户帐户>>创建一个新帐户>>创建一个英文帐户。②在该账户下安装Proteus即可。
2、①在硬盘的根目录新建立一个文件夹“temp”,例如在C盘建立。②然后右键点 计算机--属性--高级系统设置--(高级)环境变量。一个是你自己当前用户的变量(上面的),一个是系统变量(下面的)。 然后修改当前用户的变量:找到变量 TE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(例如 C:\temp). 找到变量 T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(例如 C:\temp). 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。 然后 确定 就可以了。

网友B(2017-05-18):
哇!厉害了我的哥,终于能用了,蟹蟹!!!!!!!

网友C(2017-09-25):
大神,受我一拜

网友D(2017-11-15):
引用 网友E:

求教,为什么我的还是不行?

网友F(2018-09-08):
为啥我的也不可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
搞定了吗,

网友H:
这个需要重装系统吗

网友H:
我的改过环境变量了还是不可以

网友I(2018-12-05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软件仿真过程中使用的文件不能在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里。因为你的用户名是中文。
解决办法:
1、① ...

厉害了我的哥,谢谢!

网友J(2019-03-14):
为什么我的也还是不行...

网友K(2019-04-27):
大佬6666,不能用的你们软件重启了吗? 反正我是可以了

网友L:
为什么我安装在D盘,他还是报这个错

网友M(2019-12-15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软件仿真过程中使用的文件不能在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里。因为你的用户名是中文。
解决办法:
1、① ...

感谢大神

网友N(2020-03-15):
引用 网友L:
为什么我安装在D盘,他还是报这个错

我也,我是E盘

网友O:
大佬膜拜膜拜,谢谢拉

网友P(2020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软件仿真过程中使用的文件不能在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里。因为你的用户名是中文。
解决办法:
1、① ...

谢谢大佬,解决了

网友Q:
我的也不行 咋回事

网友R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软件仿真过程中使用的文件不能在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里。因为你的用户名是中文。
解决办法:
1、① ...

老哥,要找到这个变量是什么呢,以楼主的为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