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木有会的啊...求助大神..

楼主:
三实验内容
       采用定时器软件查询方式编程实现P1.0所连接的LED小灯快闪烁与慢闪烁交替进行。
实验程序
NAME    T3
CSEG  AT  0000H
LJMP   MAIN
CSEG  AT  4100H
MAIN:    MOV  R1,  #20
L3:       MOV R2,   #1
MOV   TMOD,   #10H
MOV   TH1,       #3CH
MOV   TL1,     #0B0H
SETB       TR1
L2:       JBC            TF1, L1
SJMP       L2
L1:       MOV          TH1,       #3CH
MOV          TL1, #0B0H
DJNZ  R2,    L2
CPL          P1.2
DJNZ  R1,     L3
需要补充完整
SJMP MAIN
END

求助大神,需要补充完整那里填的是什么啊...

网友A(2014-11-22):
   ORG 0000H
   LJMP MAIN
   ORG 0030H
MAIN:
   MOV A,P3
   ORL A,#0EAH
   ORL B,#0F0H
   CJNE A,#0EAH,M1    ;135   11101010;
   ANL B,#0FH
M1:
   MOV A,P3
   ORL A,#0D5H
   ORL B,#0FH
   CJNE A,#0D5H,M2   ;246   11010101
   ANL B,#0F0H
M2:
   MOV A,P3
   ORL A,#3FH
   CJNE A,#3FH,M78    ;78      00111111
   ANL B,#00H
M78:
   MOV P2,B
   SJMP MAIN
   END

网友B:
金创图科技   专业做烧录各种芯片的自动化烧录方案.    机器烧录的好处: 1. 机器比人工快,时间好把握; 2,从长远说,机器烧录比人工烧录便宜;  3.芯片和程序外发烧录,程序有可能会被泄露, 自己购买了机器烧录就不用担心程序泄露的危险. 4,降低产器成本.    邹先生      18664339205          QQ:4956848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