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x16点阵用74hc573和74hc595用那个好,有什么好处?

楼主(2014-11-20):
16x16点阵用74hc573和74hc595用那个好,有什么好处?

网友A:
个人觉得74hc573比较好 因为 占用的io口很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74hc573比较好 因为 占用的io口很少

你好,请问595怎么实现行扫描

网友B:
我一般用595

网友C:
我用的是74hc595

网友D(2016-05-12)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74hc573比较好 因为 占用的io口很少

??? 74hc573用的口比较少? 你在逗我吧?

网友E:
4个595,可以放在中断里实现

网友F:
74hc573和74hc595都可用,都可实现行扫描,看你电路怎么连接,程序如何编写。74hc573用于并行扩展,74hc595用于串行扩展,当然串行扩展占用I/O口少。

网友G:
这是二种功能完全不同的芯片,573是一种锁存器,常用在有外总线51上做低位地址锁存用的,595可是一种串入并出芯片了,类同164的了,现常用在LED广告屏上的了。这是网上的回答,我觉得595好一点。

网友F:
用573不合理,用595合理。但595仅用于串行发送列码数据,列扫描选通应用译码器74hc154。

网友H:
595吧 大部分都是这个 求赞黑币

网友F:
实例66  LED 16×16点阵显示汉字中电路设计。摘自2016.6即将出版的《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

实例66a L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