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tmp'定义C言文件出错,如何修改程序?

楼主(2014-11-20):
定义的部分程序

{
  uchar tmp; //按键初始化

(21) key&= 0x0f //等待按键输入。
(22)  tmp=key;     //  获取按键输入。

(23) if((key_Pressed == 0x00)&&((tmp & 0x0f) < 0x0f))
  {
    key_Pressed=1; //  如果有按键按下,设置key_Pressed标,按键位置键值为1。
    delay();      //  延时,消除抖动。
    Check_key();   //  调用check_key(),获取按键键值。

    }
    else if ((key_Pressed == 1 )&&((tmp & 0x0f) == 0x0f))
    {
       key_Pressed= 0; // 清除  key_Pressed 标识。按键位置键值为0.
       key_Flag   = 1; //  设置key_Pressed标识
    }

}

以下是错误信息提示:
compiling 001.c...
KEY.C(22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tmp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key.c...
KEY.C(22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tmp'
Target not created

网友A:
不一定是tmp的问题,你要在tmp上一行或下一行看看有没有少标点什么的。它定位没那么准。

网友A:
(21) key&= 0x0f //等待按键输入。
少标点了吧

网友B:
“(21) key&= 0x0f //等待按键输入。”这句有误。
C规定,C语句以“;”结尾,应这么改:
(21) key&= 0x0f ;//等待按键输入。

楼主(2015-06-11):
原来如此啊,谢谢!

网友C:
21行的分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