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产线数据采集器 单片机实训 有代码 不知道怎么画仿真图 拜托 帮我画一下 谢谢

楼主(2014-11-21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生产线数据采集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按键扫描、串口通信*****/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 GREEN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信成功指示灯,  灯一直亮;
#define  YELLOW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信失败指示灯, 灯闪烁;
#define  START_VAL     0x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位码    转化为十进制公式          (0xaa/16)*16+0xaa%16
#define  MAC_ID                   0x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机器编码
#define         END_VAL           0xA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位码

bit flag_ok = 0;
//unsigned char pro_id[7] = {0x00,0x0A,0x0B,0x0C,0x0D,0x0E,0x0F};
unsigned char pro_id[7] = {'0','A','B','C','D','E','f'};
unsigned char r[8] = 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           //判断按键是否按下的值
unsigned char pro_no=0,key_val=0,key=0,key1=0,ver_val=0;
signed char send_data[29]={0};

/****************串口初始化,11.0592M,波特率9600b/s,方式3**********/
void inituart(void)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行口工作方式3,SM2=0,REN = 1;
        PCON = 0x00;
        TMOD = 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T1    ,工作方式2
        TH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入初值(波特率9600)
        TL1 = 0xFD;
        ET1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T1中断,因为T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
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T1
    E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开中断
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局开中断
}

//void delay1s(void)//12M晶振,延时999999.00us
//{
//    unsigned char i,j,k;
//    for(i=46;i>0;i--)
//       for(j=152;j>0;j--)
//           for(k=70;k>0;k--);
//}
void delay50us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for(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9;j>0;j--) ;
}

/********指示灯键扫描**********/
void led_up(unsigned char up_val)
{
//        P1 = r[(up_val-1)%4+4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
//        P2 = r[(up_val-1)/4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
        P0 = r[up_val];
}
void led_twink(unsigned char twink_val)
{
        P0 = r[twink_val];
        delay50us(1600);
        P0 = 0xff;
}

/************** 扫描按键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key_scan()
{
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,b=0,i,j,k=0;
        bit get_back = 0;
        while(get_back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7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==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0ms去抖*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==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0x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=3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P2==r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0ms去抖*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2==r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0x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bac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k = 4*a + b + 1;
        a = 0;
        b = 0;
        return k;
}
void key_get(signed char send_tmp[29]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数组来封装通信协议,行为产品信息。列为采集数据;
{
        bit rekey;
        unsigned char pro_type,v;
        if(key_val >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(0<key_val) && (key_val<25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ro_no>0)&&(pro_no<7)&&(send_tmp[2] == pro_typ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0<key1) && (key1<25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key1+2] = send_tmp[key1+2] + 0x01;            //输入不良类型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=2;v<27;v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tmp[v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d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下一按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key_scan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0<key_val) && (key_val<25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key+2] = send_tmp[key+2] + 0x01;            //输入不良类型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=2;v<27;v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tmp[v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 = key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d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 = 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24<key_val) && (key_val<31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品信息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_no = key_val-25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_type = pro_id[pro_no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end_tmp[2] == pro_type)||(send_tmp[2] == 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] = pro_typ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产品类型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=2;v<27;v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tmp[v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另一种产品时 ,等待上衣产品发送成功,才录入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0<key1) && (key1<25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得上一种产品的最后一件不良品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key1+2] = send_tmp[key1+2] + 0x01;            //输入不良类型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=2;v<27;v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tmp[v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d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wink(YEL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nd_tmp[2] == send_tmp[27]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更换产品时,产品类型值可以改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] = pro_typ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产品类型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=2;v<27;v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tmp[v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up(GRE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bf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df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key_val == 31) && (key1 > 0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回滚上一次数据(如果要回滚前几次数据,需要多次记录按键值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=2;v<27;v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tmp[v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d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 == 3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暂停,锁定键盘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0<key1) && (key1<25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key1+2] = send_tmp[key1+2] + 0x01;            //输入不良类型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v=2;v<27;v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tmp[v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tmp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key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_val == 32) && (rekey == 1))                //再按此键,解锁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key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led_up(GREEN);
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key_scan();
        }
}
//调试用keyval为24(P0.5&P1.3)和28(P0.6&P1.3),及31(P0.7&P1.2)和32(P0.7&P1.3)。

/******等待发送*****/
void send_wait()
{
        while(TI == 0);
        TI = 0;
}
/******等待接收*****/
void receive_wait()
{
        while(RI == 0);
        RI = 0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P1 = 0xff;
        P2 = 0x00;;                 //系统初始化,开机自检、自诊断程序,机器不能带病工作(可用跑马灯的实验来测试);
    inituart();
        led_up(GREE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get(send_data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串行口中断之接收数据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串行口中断之发送数据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rial_int(void) interrupt 4 using 1     //表明使用串行口中断,第一组寄存器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,resend_cmd,flag_no;        //resend_cmd为是否重发的命令
//        unsigned char *send_data = send_tmp;
        flag_no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_no为重发的次数
/*****与上位机进行通信*****/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
            if(SBUF!=0x5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一字节是否为起始码(55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        receive_wait();
                if(SBUF != MAC_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二字节是否本机地址(1)
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M2 = 0;
                receive_wait();
            resend_cmd = SBUF;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三字节是发送还是重传(00/01)
                receive_wait();
                if(SBUF!=0xA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四字节是否为结束码(AA),加状态机结束接收标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resend_cm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b=0;b<29;b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[0] = START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[1] = MAC_I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[28] = END_VAL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C = send_data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B8 = 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0ms去抖*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 = send_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wa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up(YEL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传,重传三次后还不成功,发出警报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n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b=0;b<29;b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[0] = START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[1] = MAC_I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[28] = END_VAL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C = send_data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B8 = 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delay50u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0ms去抖*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 = send_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wa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no >= 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twink(YEL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//break 是跳出循环
//return 是跳到循环开始处继续执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up(GRE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no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表示发送成功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b=3;b<27;b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b=2;b<27;b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ver_val + send_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[27] = ver_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_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up(GREEN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             //若是非法命令,则返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//发送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}
}

/*******把本机地址和当前状态回发给主机。设置如果需要,还可以设
置在工作空闲时或定时自检程序(送帧:数组str[]={aa,01,01,55})********/

网友A:
这个设计的名称和简介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设计的名称和简介是什么?

生产线管理系统模块
项目采用上位机+下位机管理系统。上位机主要设备是PC机,为客户提供运行界面,负责与下位机通信并将信息保存到数据库,以图表的形式供用户查阅。下位机主要设备是单片机控制板和显示屏,供生产线工作人员操作采集数据、与上位机进行通信、控制显示屏实时显示生产信息。用于生产线数据的采集 通过串口通讯发到上位机窗体
项目功能要求
本项目组成架构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大块,各部分功能要求说明如下:
1、点阵显示屏:接收来自PC机的数据,显示当天生产计划、当前生产数据
2、单片机控制板:接收生产线工作人员按键输入信息(产品类型编号、不良品类型编号、不良品数量),与PC机通信,将采集信息回传给PC机,或者将收到的来自PC机的生产信息传递给显示屏刷新显示
3、PC机:运行生产线管理软件,与单片机控制板通信,保存数据,定时刷新当前生产状况的界面显示,定时刷新点阵屏显示,供用户分类查询历史记录等等。

基本的要求就是这样的,这个代码是别人给我的,但是老师要我们画仿真图,真心不知道怎么画,拜托亲 。帮帮忙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