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分享设计)秒表设计,按键控制

楼主(2014-11-21):
//简易秒表,T1定时器,方式1,9999秒定时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TH1_DATA (65536-50000)/256
#define TL1_DATA (65536-50000)%256
#define count_1s 20
int time_value=0;
#define SET_PORT P0
sbit DIS_TENS=P1^1;      //显示数码秒值十位的公共端
sbit DIS_UNIT=P1^0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码秒值个位的公共端
sbit DIS_HUND=P1^2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码秒值百位的公共端
sbit DIS_THOU=P1^3;             //显示数码秒值千位的公共端
sbit key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按键接口P3^2
bit flag_1s;             //定义1秒时间到标志
void delay(uchar);

uchar dis_number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          //0~9的字形码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time_thou=0,time_hund=0,time_tens=0,time_unit=0;
        TMOD=0x10;
        TH1=TH1_DATA;
        TL1=TL1_DATA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I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
        EX0=1;
        EA=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if(flag_1s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1s到了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_1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记重新清0
                time_valu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S次数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value >= 10000) //如果到了10000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value=0;          //1s的次数归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time_thou=time_value / 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当前秒表计时值的千位
                time_hund=(time_value % 1000) / 100;        //计算当前秒表计时值的百位
                time_tens=(time_value % 100) / 10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当前秒表计时值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time_unit=time_value % 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当前秒表计时值的个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千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SET_PORT=dis_number[time_thou];                   //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IS_THOU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送位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DIS_THOU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当前显示位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百位数字
        SET_PORT=dis_number[time_hund];
                DIS_HUND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);
                DIS_HUND=1;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十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SET_PORT=dis_number[time_tens];
                DIS_TENS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);
                DIS_TENS=1;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个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SET_PORT=dis_number[time_unit];
                DIS_UNIT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);
                DIS_UNIT=1;
        }
}
void int_t3() interrupt 3 using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count_50ms=0;
        TH1=TH1_DATA;
        TL1=TL1_DATA;
        count_50ms++;
        if(count_50ms >= count_1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_50ms=0;
                flag_1s=1;
        }

}
void int_t1() interrupt 1 using 1                 //当按键按下时
{
        TR1=~TR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的状态取反
}
void delay(uchar x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250;j>0;j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