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C语句如何理解呀

楼主(2014-11-21):
k = sszymmh[i] + 7 * sszymmh[i + 1] - 1;
大神们这个C语句如何理解呀,,是K等于sszymmh下标为i的值+7* sszymmh为i + 1的值在加一吗,感觉不对呀,
举例如果i为2.   .sszymmh[ ]={0,1,2,3,4,5,6}代入上面程序,K应为多少呀,求详解。。谢谢

网友A:
K=1+7*2-1    sszymmh[i]表示数组sszymmh[ ]={0,1,2,3,4,5,6}中的第i 个数

网友B:
K等于22   sszymmh[2]就是sszymmh数组的第三个数,即为2。sszymmh[3]是数组的第三个数 为3,所以最后式子应该是K=2+7*3-1.

网友C:
i =2,则k=2+7*3-1= 22

网友D:
初值应该是2+7*3-1 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