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阵动态扫描显示文字,一定要用到锁存器吗

楼主(2014-11-22):
点阵动态扫描显示文字,一定要用到锁存器吗?没有锁存器,直接接单片机P口,能实现动态扫描吗?

网友A:
应该可以吧,只要IO口够用。锁存器应该是为省IO口用的。不知我说的对不对?

网友B:
可以io充足的情况下 当然不用锁存器

网友C:
不一定用,要看你的电路如何驱动。

网友D:
不一定,在IO口够得情况下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