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异的max232电平,还没遇到过

楼主(2014-11-22):
谁能帮忙解决,请吃饭啊
读写器样机程序调试都OK了,结果收到批量做的五台读写器后,第一台就有问题了。

这两个示波器抓拍的是正常的一开始的桌面型读写器样机的波形,接收端的波形都是悬空的高电平,同样的硬件板子,接以前用了两年多几百台的IC读卡器也是这个波形,也就是说硬件上的问题可以先排除了。

这两张波形就是新的批量的读写器的波形,一开始接收端为低电平,收到的波形如图,导致偶的程序无法正常执行,但是通过232的线,接驳到电脑,以前的桌面型读写器样机和这次做的,都能通过工具软件成功设置一些命令,也能对M1卡写入或读取某个对应扇区里的数据。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怪异的232电平问题。
偶自己使用的是MAX3232,兼容3.3V和5V电平的串口芯片,对方说是MAX232,只能是5V电平,按理说也没问题的啊 ,为什么电脑两个都行,怪哉啊

网友A(2015-03-10):
示波器上有反相设置,在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