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氟龙高温导线融化 第一台的处女作就这样挂了

楼主(2014-11-22):
客户用了仨个多月,挂了,电流10A左右,40A的固态继电器,一开始测量加热圈都是开路,以为三个都挂了,这概率也太小了,后来拆出来一看,哎呀妈呀,耐温200度的铁氟龙高温导线的接头那里都烧焦融化掉了,线都断了。有根线贴在内胆上也融化了,还好是零线,火线的话,后果不堪设想。
原来的导线AWG16#(1.3平方),一般常温下,吃10A电流绰绰有余了,不知道是否高温下,安全系数还要再放大,看来要用AWG14#的线可靠点,另外加热圈要安装在内胆里面,假设以后售后更换,客户自行更换也方便。高温导线要选用有玻璃石棉编织保护的,耐温400多度的那种高温导线了,拆后背板,装填保温棉,太痛苦了,那个保温棉不是人能受的了的。
冷压端子,应该选用裸露式的那种,不能用带绝缘护套的,一开始以为内胆外面有保温棉,撑死应该不会超过200度的 ,结果那个绝缘护套不能耐高温,这里疏忽了,长时间大电流外加高温环境下工作,融化烧焦了,导致线也熔断了。要好好调研一下。

网友A:
哈哈,多做几次总会成功滴

网友B(2022-02-05):
山寨产品,没有老化试验。

网友C:
接头烧一般是接触电阻大,跟换线没多大关系。线细了会加速老化。换了线接头压的不好一样烧接头。

网友D:
我一看到这种保温材料,两股战战

网友E:
有可能是剥线时伤到电线了,造成冷压端子前面电阻大烧坏了

网友F:
换粗一点的高温导线

网友G:
一般我们做200度的话都是高温导线,剥线都特别豁手的那种高温导线,其它类型,除非穿磁柱套管。

网友H(2022-07-17):
如果是10A电流的话建议放大导线一个规格,一般导线的载流量不要超过5A/mm2,超过了会引起导线的温升增大。10A的电流要使用大于2mm2的导线,另外电加热管接头建议使用的冷压接头并可靠连接,以延长使用寿命。

网友I:
明显是过载了,选粗点的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