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单片机电路板的维修实战

楼主(2014-11-22):
经销商以前卖的台湾人的货,坏了,说这玩意坏了,开价1200修好。麻痹的,简直是抢劫啊,看那些材料,成本几十元,开个票,收个4、500么也就算了,1200么有点打劫的意思了。
上电无显示,电流消耗十几个毫安,所有按键按下去都没啥反应,那肯定是MCU没有启动工作啊,MCU一般很少会坏的,难道也是和偶以前碰到的那块板子一样,复位电路出问题了?芯片是老掉牙的ATMEL的AT89S52,C51系列的单片机,PIN9是RST脚,万用表一量,2V多的电压,查看PDF文档,RST是高电平复位啊,万用表顺着PIN9再附近搭,找RC靠在一起的几个元件,找到后,想先换电容的,想想先电烙铁烫一下看看吧。贴片都是机器贴的,一般接触很少有不良的,结果一烫,毛病好了。
友情价,叫经销商承担运费吧。

维修虽然要收费,但是不能这么瞎整的,这两年陆陆续续的也修好了好几家别人的产品了。
上次机床设备的控制电路板也是有问题,厂家说换主板,2000大洋,查对应控制电路上的所有元件,继电器坏了,10元买了俩,换上一个后就好。

网友A(2015-11-10):
有同感啊

网友B(2017-10-01):
维修工控产品就得高价收费,你还不懂

网友C(2018-04-30):
这思路没谁了。学到就是赚到谢谢了

网友D:
学习了,复杂问题简单修。

网友E:
你只考虑到物料成本 没有考虑到学习成本

网友F(2018-06-11):
复位贴片电容漏电虽然烙铁烫一下能好,但用不了多久还会犯病,最好换掉。找不到原配件可以用1~10uF电解电容代替,焊好后打点热熔胶或硅橡胶固定即可。

网友G:
自己会修,还求比人啊。。。。

网友H(2018-09-16):
就几个零件,全焊了不得

网友I:
这故障是被你碰巧了,如果真的是MCU坏掉,或者程序跑飞了,你难道还为了块板子重新写套程序不成?专用设备厂家有定价权,您难道觉得芯片值多少钱就报多少钱么?

网友J:
是复位电容漏电,得换掉!

网友K:
这属于PCB的质量问题

网友L(2018-11-29):
正在学习单片机  才知道捅一层窗户纸原来可以这么贵

网友M(2022-02-23):
引用 网友F:
复位贴片电容漏电虽然烙铁烫一下能好,但用不了多久还会犯病,最好换掉。找不到原配件可以用1~10uF电解电容 ...

是的,烫一下只是暂时改变电容内部的容量,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问题

网友N(2024-05-07):
感谢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O:
现在销售的电子产品不提供图纸,简单可以维修,复杂就难了,特别是含有大量无极电容的电路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