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DIODES的AP1501 vs 国半的LM2576

楼主(2014-11-22):
右边一块是正宗国半的LM2576,工作频率52K左右,正品的行货价格不菲,左边是美国的DIODES公司的AP1501,开关频率150K左右,价格大约是国半的一半。国产仿冒的烂货,几毛钱的到所谓的2、3元的高仿货就不说了,电流不会足额,这是肯定的,国半的用了几年了,没坏过一颗,质量是杠杠的。测试下来,出现几个奇怪的问题。如果用产品上的开关电源,24V/3A的输入,反复通断,空载和带载都正常,但是用了台湾人的IT6322的DC SUPPLY ,反复通断,DIODES的AP1501空载或带载就无法工作,无输出,SD脚是11V多的高电平,而国半的LM2576无论怎么试都是正常工作。难道工作频率高了对输入的电源频率也有一定的要求?后来换成产品上的24V/3A的开关电源,通断了几百下,算都是正常吧,带载2.5A,反复通断,也能工作,但是工作个几分钟,发热后,表面温度,两颗料都要接近100度了,DIODES的AP1501空载或带载就不行了,无输出,断电,手摸一下,再上电,又行了,或是多等一会,等它冷却一点。当然平时工作没那么大的电流。瞬间电流2A多点,也就工作一会会,芯片不会这么极端的工作。
纠结啊。选AP1501,能省不少钱,长时间接近满负载的极端工作情况也不会出现,再测试下,看看情况了。明天要定下来了,AP1501的供货周期太长了,要近8周。晚订了又不行。真TMD纠结

经过测试分析,可能找到问题原因了。

那个Cdelay电解电容,当时常熟这边的电子店里买不到0.1UF的电解电容, 买的是50V/1UF的电解电容,LM2576,50V/1UF配合的10K电阻,无论怎么测试都是OK的,AP1501,现在感觉有时无输出,冷却状态下没问题,温度高了,外部电源反复通断,容易出现无输出的情况,尤其是表面温度超过75度以上,概率几乎高达100%。因为开关频率高了近3倍,电容值的影响还是要考虑到的,明天看看是否有0.1UF的电解电容测试下,原则上,选AP1501问题应该不大。

10月12日:模电学的不好,就是这点郁闷,因为当时外围加了个短路保护电路。如图。

当时LM2576测试,不管带载还是空载,不管是产品上的24V开关电源还是用艾德克斯的IT6322可编程程控电源,反复通断工作都是正常的。早上过来看了一下,发现AP1501的输出指示灯会先亮,比LM2576的输出指示灯快,无输出的情况下,SD脚那里是11V多点的高电平,而这种IC要工作,SD脚必须要为低电平的,因为自己加了个外围的短路保护电路,肯定是24V上电的太快,SD脚那里先高电平了,导致AP1501锁死不工作,正常的话,一开始上电,SD脚那里电平是低的,OUTPUT电压先出来,三极管8050导通,维持拉低SD脚。换了大的电解电容,譬如10UF,22UF,情况就好多了,至少产品上的开关电源,反复通断,不论空载还是满载,都能正常启动输出了,而且哪怕是满载工作了一会发热到近100度再通断,也是正常了。如果用可编程程控电源的24V输出,空载正常,轻微带载1A以内也没啥问题,2.5A接近满载的启动就不行了,这个感觉跟可编程电源的输出有关,有个电压稳定时间。昨晚的初步推断那个电容影响也是初步正确。唉,模电大学里不及格的杯具。再测试一下,选个经验参数。算是能省点口粮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