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义自己的头文件(C语言)

楼主(2014-11-22):
自定义函数库的方法及应用:

一、2个相关的命令

1、TCC——TC的DOS下的命令行编译连接工具
2、TLIB——TC的DOS下的库操作工具

二、1个自定义的函数库的例子

1、 在TC集成环境下,编一个文件USERADD.C
#define _NO_MAIN
int add(int *a,int *b)
{ int c;
c=(*a)+(*b);
return c;
}
按ALT—F9编译 生成一个 USERADD.OBJ文件。

2、按F10—F—O 退到DOSSHELL(DOS环境下)
COPY USERADD.OBJ 到 ..\LIB目录,在\LIB目录下执行
TLIB USERLIB.LIB+USERADD.OBJ 就生成了一个自己的函数库 USERLIB,在这个函数库里就包含了函数模块 int add(int *a,int *b) 的二进制代码。现在已经将自定义的函数放进了函数库,就可以把原文件USERADD.C删掉不要了。(当然,为了以后维护方便,还是作一个备份为好)。 以后如有其它的函数模块,也可以编译后用TLIB 命令加入到这个函数库里。

3、写一个包含文件 USER1.H,写完后COPY到INCLUDE 目录。内容如下:
int add(int *,int *);

4、作好了以上的自定义函数库的准备工作,现在就可以使用了。
写一个程序,取名为ADD-1.C,在程序中调用库函数add( );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user1.h>
void main( )
{
int a,b,c;
a=20;b=30;
c=add(&a,&b);
printf(“%d”,c);
}

5、在DOS命令行下,执行 TCC ADD-1.C ..\LIB\USERLIB.LIB 就OK!
运行ADD-1.EXE,可以看到输出结果 50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注:在DOS下编译和连接是一件烦心的事情,下面讲的方法就可以在TC集成环境下实现编译和连接。
在上面的第二步中,TLIB命令的执行改为 TLIB CS. LIB+USERADD.OBJ 这里是将自定义函数模块的二进制代码加入到 运行时库CS. LIB里面。(对应不同的编译模式,选用不同的Cx.LIB)
然后在集成环境下编译连接 ADD-1.C 就可以了。

附注:CS.LIB 小模式库
CC.LIB 紧凑模式库
CM .LIB 中模式库
CL .LIB 大模式库
CH .LIB 巨模式库
(以上五种为运行时库,无论建立何种程序都要连接这些函数库)

EMU|FP87:EMU 是浮点数模拟函数库,而FP87则是当我们具有80X87共处理机时所使用的浮点数函数库。如果程序中有浮点运算就必须连接这二个函数库之一,以及MATHx函数库。
MATHx:数学函数库。其中x代表s、c、m、l、h字符。

另外,TC 的哪一个库函数的二进制代码放在哪一个函数库里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就在这其中的库里面。

文章2
一些初学C语言的人,不知道头文件(*.h文件)原来还可以自己写的。只知道调用系统库 函数时,要使用#include语句将某些头文件包含进去。其实,头文件跟.C文件一样,是可以自己写的。头文件是一种文本文件,使用文本编辑器将代码编写好之后,以扩展名.h保存就行了。头文件中一般放一些重复使用的代码,例如函数声明,变量声明,常数定义,宏的定义等等。当使用#include语句将头文件引用时,相当于将头文件中所有内容,复制到#include处。为了避免因为重复引用而导致的编译错误,头文件常具有
#ifndef   LABEL
#define   LABEL
   //代码部分
#endif
的格式。其中,LABEL为一个唯一的标号,命名规则跟变量的命名规则一样。常根据它所在的头文件名来命名,例如,如果头文件的文件名叫做hardware.h,
那么可以这样使用:
#ifndef   __HARDWARE_H__
#define   __HARDWARE_H__
  //代码部分
#endif
这样写的意思就是,如果没有定义__HARDWARE_H__,则定义__HARDWARE_H__,并编译下面的代码部分,直到遇到#endif。这样,当重复引用时,由于__HARDWARE_H__已经被定义,则下面的代码部分就不会被编译了,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定义。
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使用include时,使用引号与尖括号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使用引号(“”)时,首先搜索工程文件所在目录,然后再搜索编译器头文件所在目录。而使用尖括号(<>)时,刚好是相反的搜索顺序。假设我们有两个文件名一样的头文件hardware.h,但内容却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保存在编译器指定的头文件目录下,我们把它叫做文件I;另一个则保存在当前工程的目录下,我们把它叫做文件II。如果我们使用的是#include <hardware.h>,则我们引用到的是文件I。如果我们使用的是#include “hardware.h”,则我们引用的将是文件II。笔者以前就遇到过一个同事问,为什么他修改了那个头文件里面的内容,好象跟没有修改一样?就是因为他有两个一样的头文件(就像我们刚描述的那样),他是使用#include<hardware.h>引用的,而他修改时,却是当前工程所在的目录下的那个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