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回被这块ST7565P LCD折腾的够戗

楼主(2014-11-22):
原来用ST7920作为驱动IC的LCD,因为要百来块,为了省成本选了COG(CHIP ON GLASS)封装的LCD,驱动IC变成了ST7565P的了,所有的命令都是E文的,百来页,可怜的资料又比较匮乏,好不容易网上找到点运用程序。
void LCD_Init (void)
   {
       LCD_RST_OUTPUT;
       LCD_RST_LOW;//LOW
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LCD_RST_HIGH;//HIGH
       Delay_ms(50);
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a2);  /*LCD BIASSELECT 1/9 BIAS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a1); /*ADC SELECT,REVERSE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c0);  /*COM SELECT,NORMAL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25); /*Vo voltage regulator internal resistor ratio set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81); /*ELECTRONIC VOLUME mode setting 100B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Contrast_Value); /*Set reference voltagel register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2f); /*power control(VB,VR,VF=1,1,1,ALL ON)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a4);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f8); /*SET BOOSTER RATIO*/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03); /*问题出在这里
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LCD_Write (LCD_COMMAND,0xaf); /*SET DISPLAY ON*/
    }
实际调试时,一开始电压3.3V,底色有点阵出现,折腾了两天,后来厂家对偶说用3V,OK,当时输入的是0XA3,选的是1/7 BIAS,命令上写的1/7 BIAS(ST7565P),好多人的运用也都是这样的。当时点了几行字都不错,都是按照顺序从第0列开始,8列一个数字点的。但是后来发现如果不是按照从第0列开始的顺序,譬如第二行从第4列开始,8列一个数字点,就发现中间有几个数字会有某几列脱影,颜色变淡,折腾了一整天,电压从3V到3.3V都试过了,Contrast_Value,也就是对比度也改了无数次,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网上查到的资料还有厂家给偶的例子当时都用1/9BIAS,偶就觉得很奇怪,为什么偶运用1/9就不行呢?改成1/9后会变的很淡很淡,几乎辨别不出来,如果电压升高到3.3V,背景底色就会出现黑糊糊的点阵,真是郁闷无比啊,上百页的E文文档看了N遍,想来想去问题肯定是出现LCD初始化的某个命令上,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,就一个个试,试到BOOSTER RATIO那里,输入01,选5X的RATIO,发现某几列的脱影没了,但是背景底色会有点偏黑,兴奋啊,马上再改0X03,改成6X的RATIO,脱影也没,字迹清晰,底色也不会有一点偏黑了。
时钟调试下来发现一天一夜会快个几秒种,还不错,过两天去上海选误差在5ppm的32.768KHz晶振,这次用的是20ppm。

网友A:
如果数量不大,改一改程序,每天调整一下误差即可,不换晶振也可以。数量大的话还是换换晶振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