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八路抢答器怎样让按下抢答键后开始60秒倒计时

楼主(2014-11-22):
求教八路抢答器怎样让按下抢答键后开始60秒倒计时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           //包含_nop_()函数定义的头文件

#include<math.h>

#include<absacc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 //无符号字符型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; //无符号整型

sbit    KEY1  =  P1^0;      //抢答键1S1

sbit    KEY2  =  P1^1;   //抢答键2S2
sbit    KEY3  =  P1^2;   //抢答键3S3
sbit    KEY4  =  P1^3;   //抢答键4S4
sbit    KEY5  =  P1^4;    //抢答键5S5
sbit    KEY6  =  P1^5;   //抢答键6S6
sbit    KEY7  =  P1^6;   //抢答键7S7
sbit    KEY8  =  P1^7;   //抢答键8S8
sbit    BEEP  =  P3^6;      //蜂鸣器

sbit    LED1  =  P2^0;       //第一个数码管共阴极
sbit    LED3  =  P2^1;       //第三个数码管共阴极
sbit    LED4  =  P2^2;       //第四个数码管共阴极
sbit    LED2  =  P2^5;       //第二个数码管共阴极
sbit    StartKEY = P3^0;     //开始抢答键
sbit    answerKEY = P3^1;    //开始答题键
uchar StartKEYDown;          //抢答键按下标志位
uchar KeyDown ;              //已有按键按下标志位
uchar ClearShake;            //按键消除抖动计时
uint16 BuzzerAlarm;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1秒钟
uchar ScanningFlag;          //数码管动态扫描控制标志位
uchar ContestTimeCnt;        //为抢答时间计时
uchar AnswerTimeCnt;         //为答题时间计时
uchar AnswerKEYDown;         //答题键按下标志位
uchar AlarmFlag;             //已报警过标志位
uchar ContestOverTime;       //抢答时间到标志位
uchar AnswerOverTime;        //答题时间到标志位
uchar ContestKeyDown;        //抢答键已按下过标志位用来控制系统的清除
uchar NoAnswer;    //没人回答正确报警已经输出过
uchar AlarmControl;         //抢答倒计时还剩10秒钟报警输出
uchar AlarmOutput;          //选手按下抢答键时报警输出控制
#define ContestTime 30      //抢答时间30秒钟
#define AnswerTime 60       //答题时间60秒钟
const uchar SheetLed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00,0xff};  //0 1 2 3 4 5 6 7 8 9  不显
//const uchar SheetLed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/*void Delay(uint16 i)

{
      while(i--);

} */

void InitWindow(void)
{

     LED1 = 1; //初始化的时候所有数码管都不选通

     LED3 = 1; //相当于数码管全部不点亮

     LED4 = 1;

}

/***********按键扫描程序***************/

void KeyCheck(void)
{

     if(StartKEY == 0) //抢答键按下

     if(ClearShake == 5) //定时器中断时间2ms按键消除抖动2*5=10ms
     {

         StartKEYDown = 1; //抢答器按下标志位抢答键按下后开放选手的按键功能否则按下无效

         BEEP = 0;    //抢答键按下蜂鸣器报警通知选手

         BuzzerAlarm = 0;//计时清零蜂鸣器报警一秒钟后关闭

         ContestTimeCnt = 0;

         AnswerTimeCnt = 0;

         ContestKeyDown = 1;

         KeyDown = 0;

         AnswerKEYDown = 0;

         NoAnswer = 0;

         AlarmFlag = 0;

         ContestOverTime = 0;

         AlarmOutput = 0;

      }

      if(KeyDown != 0) //有选手按下抢答键否则答题键无效

      if(answerKEY == 0)    //答题键按下

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{

            AnswerKEYDown = 1;

            BEEP = 0;

        }

       if(BuzzerAlarm == 500) //1000ms时间到

       {

           if(StartKEYDown == 1)//抢答键已被按下选手开始抢答
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BEEP = 1; //关闭报警输出

               BuzzerAlarm = 0; //计时清零
      if(KeyDown == 0)  //没有选手按下抢答键

                if(ContestOverTime == 0) //倒计时没到30秒钟可以继续计时

                 ContestTimeCnt++;  //没有选手按下抢答键抢答时间继续倒计时否则停止

               if(AnswerKEYDown == 1) //答题键按下
             //BuzzerAlarm = 0; //计时清零
          // ContestTimeCnt=0;
               if(AnswerOverTime == 0)//答题时间没到60秒钟可以继续计时

                 AnswerTime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if(ContestTimeCnt == 30) //30秒钟时间到

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ntestTimeCnt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estOverTime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Down == 0) //没有选手按下抢答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larmFlag == 0)//系统还没报过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  //报警输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Flag = 1; //已报警标志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nswerTimeCnt == 60) //答题时间时间到

                 if(NoAnswer == 0)

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swerOverTime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Answer = 1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if(KeyDown == 0)

        if(ContestTimeCnt > 20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if((ContestTime - ContestTimeCnt) == 0)

 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

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

        }
       if(AnswerTimeCnt > 55)

        if((AnswerTime - AnswerTimeCnt) == 0)

              BEEP = 1;

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BEEP = 0;

        if(AlarmFlag != 1)//30秒倒计时没到可以继续抢答

         if(KeyDown == 0) //没有选手按下抢答键继续扫描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if(KEY1 == 0)      //抢答键1按下

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1;   //一旦检测到有一个按键按下停止扫描其它按键

            if(KEY2 == 0)      //抢答键2按下

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2;

            if(KEY3 == 0)
 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3;   //抢答键3按下

           if(KEY4 == 0)

  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4;   //抢答键4按下

           if(KEY5 == 0)
  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5;    //抢答键5按下

           if(KEY6 == 0)

  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6;  //抢答键6按下

           if(KEY7 == 0)

  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7;  //抢答键7按下

           if(KEY8 == 0)

                if(ClearShake == 5)

                    KeyDown = 8;  //抢答键8按下
       }
      else

      {

           if(AlarmOutput == 0)
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  //报警输出

                AlarmOutput = 1;

            }
      }

if(ClearShake > 5)

          ClearShake = 0;    //每个按键的消抖计时统一清零
}

/***********数码管显示程序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edShow(void)
{

     if(StartKEYDown == 1)//抢答键已被按下选手开始抢答

     {

         if(ScanningFlag == 0)//控制数码管轮流显示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LED1 = 1;

            LED3 = 0; //选中第3个数码管显示抢答倒计时十位

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(ContestTime - ContestTimeCnt)/10];  //动态扫描时间为2ms

            ScanningFlag = 1;

 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canningFlag == 1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LED1 = 1;

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LED4 = 0;

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(ContestTime - ContestTimeCnt)%10];

            ScanningFlag = 2;

         }

    else if(ScanningFlag == 2)
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AnswerKEYDown == 1)
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//P0 = 0xff;

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0;   //答题倒计时十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(AnswerTime-AnswerTimeCnt)/10]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canningFlag = 3;

 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ScanningFlag == 3)
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if(AnswerKEYDown == 1)
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0;  //答题倒计时个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(AnswerTime-AnswerTimeCnt)%10]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canningFlag = 4;
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ScanningFlag == 4)
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ScanningFlag = 0;

              switch(KeyDown)

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10];//没有选手按下按键第一个数码管不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1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2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3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case 5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5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6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case 7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7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case 8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SheetLed[8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}

     }

  }
}

/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timer()
{

     TMOD=0x01;    //0000 0001 定时器0在模式1下工作16位计数

     TH0=63536/256; //定时器0初值 定时2000us

     TL0=63536%256;
     ET0=1;    //使能定时器0中断

     EA=1;     //使能总中断

     TR0=1;    //开始计时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 timer0()
* 功能 定时器1每2000us中断一次。
* 入口参数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EA =0; //关总中断

     TR0=0; //关定时器中断

     TMOD=0x01;    //0000 0001 定时器0在模式1下工作16位计数
     TH0=63536/256; //重新装初值

     TL0=63536%256;

     TR0=1;    //开中断

     EA=1;

     ClearShake++;

     BuzzerAlarm++;

     LedShow(); //数码管显示

}
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Init_timer();//定时器初始化

     InitWindow();

     for(;;)

     {

         KeyCheck();

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