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帮我,硬件调试时,LCD只显示一排(全黑)

楼主:
我选择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,外接12M晶振,焊接好后,LCD只显示第一排,是什么问题呢???求高手帮帮忙!!不胜感谢!!

DS18B20 LCD1602.zip

网友A(2014-11-23):
我用STC89C52RC单片机,12M晶振,LCD12864,在系统板子上面用你的程序试了,可以显示,只是最后一个正常情况应该是度,但是显示成了呙。。哈哈

网友A:
估计你P0口没有加上拉电阻吧??如果用的是1602肯定是字符位置没设对位吧

网友A:
上一张图片,给你看看。。手机拍的,渣了点。。

网友B:
看一下接口引脚,时序对么?

网友B:
这个可能是地址超出范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