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修改程序达到使led指示灯两两右循环 楼主小白

楼主(2014-11-23):
#include<reg51.h>

code unsigned charC51BOX2[3] _at_ 0x43;

void delay(void);

unsigned charRL(unsigned char c,n);

main()

{

      unsigned char n;            /*n是循环移位数*/

      P0 = 0xFE;                /*P111111110*/

      n = 1;  /*设定移位数为1,可以定义所需循环移动的位数,例如:2,3*/

    while(1)

        {

P0 = RL(P0,n);

   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 }

}

/*延时函数*/

void delay(void)

{

  unsigned char i,j,k;

  for(i=100;i!=0;i--)

    for(j=100;j!=0;j--)

     for(k=50;k!=0;k--);

}

/*循位左移位函数*/

unsigned charRL(unsigned char c,n)

{

    unsigned char a,b,result;

    a=c>>(8-n);

    b=c<<n;

    result=a|b;

    return(result);

}修改上述程序,使指示灯两两右循环;

修改上述程序,使指示灯右循环间隔为0.1秒;

网友A:
改下移位符号就可以了。很简单啊

网友B:
/*循位左移位函数*/

unsigned charRL(unsigned char c,n)

{

    unsigned char a,b,result;

    a=c>>(8-n);

    b=c<<n;

    result=a|b;

    return(result);
可以把这段程序修改成右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