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成功,但是实物连接失败(LCD只显示一排(全黑)),请问谁知道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
#include<intrins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_nop_()函数定义的头文件
unsigned char code digit[10]={"0123456789"};             //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
unsigned char code Str[]={"Temperature  Now"};           //说明显示的是温度
unsigned char code Error[]={"Error!Check!"};            //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
unsigned char code Cent[]={0xdf,"C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单位
sbit DQ=P3^3;
unsigned char time;
sbit led1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灯1、2引脚定义
sbit led2=P1^3;
sbit RS=P3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位,将RS位定义为P2.0引脚
sbit RW=P3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写选择位,将RW位定义为P2.1引脚
sbit E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信号位,将E位定义为P2.2引脚
sbit BF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忙碌标志位,,将BF位定义为P0.7引脚

void delay1ms(void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for(b=142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}

/*****函数功能:延时若干毫秒*****/
void delaynms(unsigned char n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}
/*****函数功能: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result=1,忙碌;result=0,不忙*****/
bit BusyTest(void)
{
    bit result;
        R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规定,RS为低电平,RW为高电平时,可以读状态
    RW=1;
    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=1,才允许读写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result=B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
        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E恢复低电平
        return result;
}
/*****函数功能: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******/
void WriteInstruction (unsigned char dictate)
{
    while(BusyTest()==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忙就等待
        R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规定,RS和R/W同时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指令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根据表8-6,写指令时,E为高脉冲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P2=dict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2口,即写入指令或地址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
}
/*****函数功能: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*****/
void WriteAddress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x|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"80H+地址码x"
}
/*****函数功能:将数据(字符的标准ASCII码)写入液晶模块*****/
void WriteData(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while(BusyTest()==1);
        R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S为高电平,RW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数据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根据表8-6,写指令时,E为高脉冲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        P2=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2口,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
}
/*****函数功能: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*****/
void LcdInitiate(void)
{
    E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1;
        delaynms(1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5ms,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
    WriteInstruction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16×2显示,5×7点阵,8位数据接口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WriteInstruction(0x38);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2次,确保初始化成功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显示开,无光标,光标不闪烁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0x0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光标右移,字符不移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WriteInstruction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幕指令,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
        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
}

/*****函数功能: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,读取应答信号*****/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bit 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,flag=0,表示存在;flag=1,表示不存在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略微延时约6微秒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,要求保持480~960us
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略微延时约600微秒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~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(将数据线拉高)
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约30us(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~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)
        flag=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(DQ=0表示存在)
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足够长时间,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
        ;
        return (fla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检测成功标志
}
/*****函数功能: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,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线"人为"拉高,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
     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约6us,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
                if(DQ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,则将1存入dat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,则将0存入dat

     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8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3us,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
}
/*****函数功能: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*****/
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for 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
                DQ=dat&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
     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约30us,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~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
     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3us,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
        }
        for(time=0;time<4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稍作延时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函数功能:显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*****/
void display_erro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riteAddress(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   while(Error[i] != '\0'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Error[i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0ms较长时间,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死循环,等待查明原因
                ;
}
/*****函数功能:显示"Temperature Now"提示信息*****/
void display_expl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riteAddress(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   while(Str[i] != '\0'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Str[i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0ms较长时间,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
        }
}
/*****函数功能:显示小数点*****/
void display_dot(void)
{
        WriteAddress(0x4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9列开始显示
        WriteData('.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单位*****/
void display_cent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riteAddress(0x4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
  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   while(Cent[i] != '\0'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Cent[i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}
}
/*****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*****/
void display_temp1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,k,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j,k,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、十位和个位
        j=x/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百位
        k=(x%100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十位
        l=x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        WriteAddress(0x4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6列开始显示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j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k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l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小数点后一位*****/
void display_temp2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   WriteAddress(0x4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
        WriteData(digit[x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函数功能:做好读温度的准备*****/
void ReadyReadTemp(void)
{
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00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
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,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
        unsigned char T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
        unsigned char T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unsigned char T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
        LcdInitia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液晶初始化
        delaynms(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   if(Init_DS18B20()==1)
        display_error();
        display_explain();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断检测并显示温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adyReadTem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温度准备
                TL=Read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
                TH=Read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
                if(TH&0xf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为负时,数据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P1引脚,LED灯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=~T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=~TL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4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N=TH*16+TL/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N>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低于-1度,LED2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~led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=(TL%16)*10/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temp1(T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temp2(T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N=TH*16+TL/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N>=3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温度高于38度,LED1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=(TL%16)*10/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(保留1位小数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4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'+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temp1(T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temp2(T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nms(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o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ce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单位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4-11-23):
我帮你实物连接成功。程序没问题。请查有无接错线。

网友B:
我也成功了,用在系统板子上。。哈哈,我的是12864。。唉
  所以,你还是看下接线吧

网友C:
我估计肯定是液晶屏的排针没有焊接好的缘故.

网友D:
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?我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(外接12M晶振),然后根据仿真图一一对应的引脚接的。和单片机或晶振有关系吗?或者有什么地方该注意的吗?我学习单片机不深,还请赐教!!

网友A:
和你的一样配置。12M晶振,STC89C52RC。和单片机肯定有关系,如果用1T单片机估计不行,晶振应该也有关系,接24M可能也不行。你应该查接线和焊接质量。如果你用的买的开发板,有无共用IO现象。

网友A:
其实很好排查。你先单试液晶调试正常后再挂接18b20。把与温度有关的屏蔽,先把液晶调正常。

网友A:
液晶8根数据线,3根控制线,用万用表测一下通不通。测量点单片机引脚和液晶板针焊点,断电在路测。

网友E:
很好用,真的和好用法

网友E:
成功了,应该是单片机的是

网友F:
检查你的液晶显示屏的连接,是否有错?

网友D:
谢谢各位,问题已经解决了!!

网友G(2015-09-04)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各位,问题已经解决了!!

楼主,我现在面临和你一样的问题。想请教一下你的解决方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我现在面临和你一样的问题。想请教一下你的解决方法

,我是焊接出问题了,后来用杜邦线连接调试成功才发现的。

网友H(2016-12-12):
引用 网友D:
,我是焊接出问题了,后来用杜邦线连接调试成功才发现的。

楼主,你大概是哪个地方焊错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