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疑问 串口调试助手必须要把串口端口关了重开一下 才发得进数据(我是初学者)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void main()
{
TMOD=0x20;
TH1=0xfd;
TL1=0xfd;
TR1=1;
REN=1;
SM0=0;
SM1=1;
EA=1;
ES=1;
while(1)
    {

    }

}
void ser()interrupt 4
{

  RI=0;
  P1=SBUF;

}这个程序 应该没问题 但在用的时候 通过那个串口调试助手 发送第一次数据 会有用 比如说发个fe(16进制)第一个等亮 但再发一个时就没反应了 必须要把端口关了重开一下 才发得进,是单片机问题 还是什么 大神快来 那个图是那个软件的 那个端口现在是关 着的

网友A(2014-11-23):
是不是用的 usb转串口线?

网友B:
是的 笔记本用不了串口线

网友C:
  金创图科技   专业做烧录各种芯片的自动化烧录方案.    机器烧录的好处: 1. 机器比人工快,时间好把握; 2,从长远说,机器烧录比人工烧录便宜;  3.芯片和程序外发烧录,程序有可能会被泄露, 自己购买了机器烧录就不用担心程序泄露的危险. 4,降低产器成本.    邹先生      18664339205

网友D(2015-12-11)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笔记本用不了串口线

你好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不知楼主是如何解决的,求指教,谢谢啦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用的 usb转串口线?

管理员你好,一看你就是很专业的大神,没看实物就知道用了USB转串口的线。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数据只能发一次,再发的话就要拔掉USB插头再插上,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,求指教。

网友E:
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,换一个就可以了.比如sscom42

网友F(2016-01-15):
所以,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G(2016-03-17):
我也遇到这样问题换了一个调试软件就好了

网友H(2016-05-01):
#include<reg52.h>
void main()
{
TMOD=0x20;
TH1=0xfd;
TL1=0xfd;
TR1=1;
REN=1;
SM0=0;
SM1=1;
EA=1;
ES=1;
while(1)
    {

    }

}
void ser()interrupt 4
{//改成这样
        if 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P1=SBUF;
                SBUF=0;
        }

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I:
那TI标志位没清零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