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2液晶动态菜单(单片机)多级菜单程序

楼主(2014-11-23):
动态菜单(单片机)多级菜单。

以上压缩包程序1下载:

在LCD1602上实现菜单功能,本代码才有结构体设计,可以设置多级菜单

刚做完的lcd1602 全中文多级菜单驱动程序.自认为通用性很好.在wave下编译通过

网友A:
程序预览:
#include<reg52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key1.h>
#include<key1.c>
#include<1602.h>
#include<1602.c>

unsigned char hh=0,ho=1,i=0,LCD_L=0,LCD_H=3;          //LCD_H 如1602=1 1604=3
unsigned char dis=0,dis_botton=0,dis_top=3;
unsigned char menu_upmax=6,dis_huo=0;          //dis_huo在0-3之间   menu_upmax 0-6

char menu1[] ="1.sick";
char menu2[] ="2.tamagawa";
char menu3[] ="3.heide";
char menu4[] ="4.ltn";
char menu5[] ="5.opt";
char menu6[] ="6.66666";
char menu7[] ="7.77777";
char *MENU[]={menu1,menu2,menu3,menu4,menu5,menu6,menu7};
void main(void)
{
LCD_Init() ;
LCD_Clear() ;

while(1)
         {

          key_scan();

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i,MENU[dis_botton+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hh,"*"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ho," ");

         if(dis_top<menu_upmax)
         {
          if(key_num==4)                   //加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s_huo>=LCD_H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to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otton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 (dis_huo<LCD_H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hu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=h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         if(dis_botton>0)      //减
         {
          if(key_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s_huo<=LCD_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top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otto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 (dis_huo>LCD_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hu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=h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h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}
}

网友B(2015-01-14):
拿走了,谢谢啦

网友C:
1602都可以做成这样,不错

网友D(2015-03-06):
不错,终于找到可以参考的东西了

网友E(2015-07-15):
正需要,下来看看

网友F:
怎么不能用啊????

网友G(2015-08-14):
果然大神,收下好好研究

网友H(2015-10-18):
不错,1602这么简单的液晶屏都能如此强大

网友I:
入门小白刚学习1602谢谢大神分享

网友J(2015-12-07):
谢谢,学习制作菜单

网友K(2016-02-24):
谢谢,下载后看了一下,编码的移植性和改进不强

网友L(2016-04-16):
谢谢分享 现在正学习菜单

网友M(2016-06-30):
结构体的那个非常好,代码简洁,功能强大,可扩展性好,易维护。这段时间做菜单,参考了好多,要么繁琐效率低,要么不易理解。楼主这个最好了,吃透以后多级菜单随便做啊,很爽。

网友N:
给错,低成本的,我正在找的

网友O(2016-08-18):
正好需要,下载看看

网友P:
正在找这个

网友Q:
黑B有限   三个包 下哪个

网友R(2016-12-30):
收下好好研究,谢谢

网友S:
怎么下不下来啊

网友T(2017-03-14):
第二个代码在keil4中要有所变化,因为不能判断小于和大于号

网友T:
楼主或者版主  第二个程序移植到stc52rc有些故障,乱码跑飞,而且小于的地方要改成小于等于,大于同理

网友T:
第三个也是一样的,移植后不显示,第二个改动后显示了但是乱码了,改动只是等于号什么的没有乱改之类的

网友T:
第二个怎么程序乱码了

网友T:
第二个移植到stc52rc后乱码了,谁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U:
感谢楼主费心分享,记录一下。

网友V(2017-05-23):
下来看看 感觉很不错啊

网友W(2017-08-26):
很好的资料,多谢分享

网友X:
初学者看不懂,解释太少了

网友Y(2018-03-17):
谢谢,刚开,还不知怎么用?先留这个

网友Y:
谢谢,刚开还不知怎么用,留着!!

网友Z:
正在做1602菜单,参考一下

网友AA:
可惜注解要多些就好了,还是感谢了

网友AB(2018-04-22):
引用 网友A:
程序预览:
#include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#include

又学到了

网友AC:
楼主太棒了,正好最近在学

网友AD(2018-06-22):
學習菜單中,真的感謝您這篇文章及分享~

网友AE(2018-08-31):
我也在学习中

网友AF(2018-10-06):
多谢分享,论坛有你更精彩。

网友AG:
刚刚学习1602想学习一下如何做菜单

网友AH:
什么东西,第一个下载没有相应程序

网友AI(2019-05-07):
需要这样的好东西,下载看看

网友AJ:
正好在找1602的菜单设计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AK(2020-01-30):
谢谢楼主共享,正在学习做LCD1602菜单!

网友AL(2020-09-07):
感谢楼主,最近正在学习这部分

网友AM:
正好需要,刚好有这个开发板,试试看

网友AN(2021-01-12):
收下了 以后用的作

网友AO(2021-06-08):
感谢楼主分享,先研究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