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琴跟音乐频谱怎么结合在一起

楼主(2014-11-24):
求各位大神支一下招,电子琴跟音乐频谱怎么结合在一起

网友A:
自己做一个音乐频谱的,电路,然后接在电子琴上面,

网友A:
可以从电子琴的喇叭上面取信号,根据频率的高低产生不同的灯亮的效果,不知道是否口型,,抛砖引玉而已希望大家指教

网友B:
不错,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

网友B:
频谱可以换成光立方显示就更好了,楼主怎么看

网友C(2016-07-20):
买个频谱套装做一遍,知道原理了,和电子琴结合起来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