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结果不正确,不知道是程序还是仿真图错了,谁能帮忙一下?万分感谢

楼主:
程序如下:
#include <AT89X52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//宏定义

#define  DQ  P3_6     //定义DS18B20总线I/O
#define SET  P3_1    //定义调整键
#define DEC  P3_2    //定义减少键
#define ADD  P3_3    //定义增加键
#define BEEP P3_7    //定义蜂鸣器

bit shanshuo_st;    //闪烁间隔标志
bit beep_st;     //蜂鸣器间隔标志
sbit DIAN = P2^7;        //小数点
uchar x=0;      //计数器
signed char m;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n; 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set_st=0;     //状态标志
signed char shangxian=38;  //上限报警温度,默认值为38
signed char xiaxian=5;   //下限报警温度,默认值为5
uchar code  LEDDat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
/*****延时子程序*****/
void Delay_DS18B20(int num)
{
  while(num--) ;
}
/*****初始化DS18B20*****/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x=0;
  DQ = 1;         //DQ复位
  Delay_DS18B20(8);    //稍做延时
  DQ = 0;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_DS18B20(80);   //精确延时,大于480us
  DQ = 1;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_DS18B20(14);
  x = DQ;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,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x=1则初始化失败
  Delay_DS18B20(20);
}
/*****读一个字节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for (i=8;i>0;i--)
  {
DQ = 0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dat|=0x80;
    Delay_DS18B20(4);
  }
  return(dat);
}
/*****写一个字节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DQ = 0;
    DQ = dat&0x01;
    Delay_DS18B20(5);
    DQ = 1;
    dat>>=1;
  }
}
/*****读取温度*****/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a=0;
  unsigned char b=0;
  unsigned int t=0;
  float tt=0;
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BE);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a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低8位
  b=ReadOneChar();    //读高8位
  t=b;
  t<<=8;
  t=t|a;
  tt=t*0.0625;
  t= tt*10+0.5;     //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
  return(t);
}

/*****延时子程序*****/
void Delay(uint num)
{
while( --num );
}
/*****初始化定时器0*****/
void InitTimer(void)
{
  TMOD=0x1;
  TH0=0x3c;
  TL0=0xb0;     //50ms(晶振12M)
}
/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TH0=0x3c;
TL0=0xb0;
x++;
}
/*****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*****/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
{
  EX0=0;      //关外部中断0
if(DEC==0&&set_st==1)
{
  shangxian--;
  if(shangxian<xiaxian)shangxian=xiaxian;
}
else if(DEC==0&&set_st==2)
{
  xiaxian--;
  if(xiaxian<0)xiaxian=0;
}
}
/*****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*****/
void int1(void) interrupt 2
{
EX1=0;      //关外部中断1
if(ADD==0&&set_st==1)
{
  shangxian++;
  if(shangxian>99)shangxian=99;
}
else if(ADD==0&&set_st==2)
{
  xiaxian++;
  if(xiaxian>shangxian)xiaxian=shangxian;
}
}
/*****读取温度*****/
void check_wendu(void)
{
uint a,b,c;
c=ReadTemperature()-5;  //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
a=c/100;     //计算得到十位数字
b=c/10-a*10;    //计算得到个位数字
m=c/10;      //计算得到整数位
n=c-a*100-b*10;    //计算得到小数位
if(m<0){m=0;n=0;}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if(m>99){m=99;n=9;}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}
/*****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*****/
Disp_init()
{
P2 = 0xbf;      //显示-
P1 = 0xf7;
Delay(200);
P1 = 0xfb;
Delay(200);
P1 = 0xfd;
Delay(200);
P1 = 0xfe;
Delay(200);
P1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*****显示温度子程序*****/
Disp_Temperature()     //显示温度
{
P2 =0xc6;      //显示C
P1 = 0xf7;
Delay(300);
P2 =LEDData[n];    //显示个位
P1 = 0xfb;
Delay(300);
P2 =LEDData[m%10];    //显示十位
DIAN = 0;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
P1 = 0xfd;
Delay(300);
P2 =LEDData[m/10];    //显示百位
P1 = 0xfe;
Delay(300);
P1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*****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*****/
Disp_alarm(uchar baojing)
{
P2 =0xc6;      //显示C
P1 = 0xf7;
Delay(200);
P2 =LEDData[baojing%10]; //显示十位
P1 = 0xfb;
Delay(200);
P2 =LEDData[baojing/10]; //显示百位
P1 = 0xfd;
Delay(200);
if(set_st==1)P2 =0x89;
else if(set_st==2)P2 =0xc7; //上限H、下限L标示
P1 = 0xfe;
Delay(200);
P1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*****报警子程序*****/
void Alarm()
{
if(x>=10){beep_st=~beep_st;x=0;}
if((m>=shangxian&&beep_st==1)||(m<xiaxian&&beep_st==1))BEEP=0;
else BEEP=1;
}
/*****主函数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uint z;
InitTimer();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EA=1;      //全局中断开关
ET0=1;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IT0=1;
IT1=1;
check_wendu();
check_wendu();
for(z=0;z<300;z++)
{
  Disp_init();
  }
while(1)
  {
  if(SET==0)
  {
   Delay(2000);
   do{}while(SET==0);
   set_st++;x=0;shanshuo_st=1;
   if(set_st>2)set_st=0;
  }
  if(set_st==0)
  {
   EX0=0;    //关闭外部中断0
   EX1=0;    //关闭外部中断1
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Disp_Temperature();
   Alarm();   //报警检测
  }
  else if(set_st==1)
  {
   BEEP=1;    //关闭蜂鸣器
   EX0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0
   EX1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1
   if(x>=10){shanshuo_st=~shanshuo_st;x=0;}
   if(shanshuo_st) {Disp_alarm(shangxian);}
  }
  else if(set_st==2)
  {
   BEEP=1;    //关闭蜂鸣器
   EX0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0
   EX1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1
   if(x>=10){shanshuo_st=~shanshuo_st;x=0;}
   if(shanshuo_st) {Disp_alarm(xiaxian);}
  }
    }
}
/*****END*****/

显示仿真结果

三极管不加电阻的时候不显示温度

网友A(2014-11-24):
这样的情况很多,往往仿真不成功,可是用硬件打个电路就可以成功的。有时侯硬件电路不成功,可是仿真却能通得过。

网友B:
程序有缺陷

网友B:
/*****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*****/
Disp_alarm(uchar baojing)
{
P2 =0xc6;      //显示C
P1 = 0xf7;
Delay(200);P1 = 0xff;
P2 =LEDData[baojing%10]; //显示十位
P1 = 0xfb;
Delay(200);
P1 = 0xff;
P2 =LEDData[baojing/10]; //显示百位
P1 = 0xfd;
Delay(200);
P1 = 0xff;
if(set_st==1)P2 =0x89;
else if(set_st==2)P2 =0xc7; //上限H、下限L标示
P1 = 0xfe;
Delay(200);
P1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
网友C:
我查了一下说程序的延时有问题,应写成去抖延时,这有没有关系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/*****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*****/
Disp_alarm(uchar baojing)
{

你这程序是一样的啊,能不能说明一下如何去改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程序是一样的啊,能不能说明一下如何去改啊

sorry啊,改过了,但显示结果是一样的,是我图画错了吗?

网友D:
建议你把仿真的工程文件和程序代码打包发上来,大家下载以后在本地调试一下。就能知道是哪里的错误了

网友E:
前天安装了proteus,然后在论坛视频上学操作,拿你程序练手,发现proteus很操蛋,用三极管做数码管位选显示动态扫描不正常,换反相器74LS04做位选 正常。你程序显示要加消隐,不然也不正常。

网友E:
刚学,画得很丑,见笑!

网友E:
#include <AT89X52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//宏定义

#define  DQ  P3_6     //定义DS18B20总线I/O
#define SET  P3_1    //定义调整键
#define DEC  P3_2    //定义减少键
#define ADD  P3_3    //定义增加键
#define BEEP P3_7    //定义蜂鸣器

bit shanshuo_st;    //闪烁间隔标志
bit beep_st;     //蜂鸣器间隔标志
sbit DIAN = P2^7;        //小数点
uchar x=0;      //计数器
signed char m;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n; 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set_st=0;     //状态标志
signed char shangxian=38;  //上限报警温度,默认值为38
signed char xiaxian=5;   //下限报警温度,默认值为5
uchar code  LEDDat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
/*****延时子程序*****/
void Delay_DS18B20(int num)
{
  while(num--) ;
}
/*****初始化DS18B20*****/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x=0;
  DQ = 1;         //DQ复位
  Delay_DS18B20(8);    //稍做延时
  DQ = 0;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_DS18B20(80);   //精确延时,大于480us
  DQ = 1;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_DS18B20(14);
  x = DQ;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,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x=1则初始化失败
  Delay_DS18B20(20);
}
/*****读一个字节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Q = 0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dat|=0x80;
    Delay_DS18B20(4);
  }
  return(dat);
}
/*****写一个字节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Q = 0;
    DQ = dat&0x01;
    Delay_DS18B20(5);
    DQ = 1;
    dat>>=1;
  }
}
/*****读取温度*****/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a=0;
  unsigned char b=0;
  unsigned int t=0;
  float tt=0;
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BE);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a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低8位
  b=ReadOneChar();    //读高8位
  t=b;
  t<<=8;
  t=t|a;
  tt=t*0.0625;
  t= tt*10+0.5;     //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
  return(t);
}

/*****延时子程序*****/
void Delay(uint num)
{
   while( --num );

}
/*****初始化定时器0*****/
void InitTimer(void)
{
  TMOD=0x1;
  TH0=0x3c;
  TL0=0xb0;     //50ms(晶振12M)
}
/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x++;
}
/*****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*****/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EX0=0;      //关外部中断0
        if(DEC==0&&set_st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shangxian--;
          if(shangxian<xiaxian)
           shangxian=xiaxia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EC==0&&set_st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xiaxian--;
          if(xiaxian<0)xiaxian=0;
        }
}
/*****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*****/
void int1(void) interrupt 2
{
        EX1=0;      //关外部中断1
        if(ADD==0&&set_st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shangxian++;
          if(shangxian>99)shangxian=99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ADD==0&&set_st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xiaxian++;
          if(xiaxian>shangxian)xiaxian=shangxian;
        }
}
/*****读取温度*****/
void check_wendu(void)
{
        uint a,b,c;
        c=ReadTemperature();  //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
        a=c/100;     //计算得到十位数字
        b=c/10-a*10;    //计算得到个位数字
        m=c/10;      //计算得到整数位
        n=c-a*100-b*10;    //计算得到小数位
        if(m<0){m=0;n=0;}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        if(m>99){m=99;n=9;}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}
/*****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*****/
Disp_init()
{
        P2 = 0xbf;      //显示-
        P1 = 0xf7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P1 = 0xfb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P1 = 0xfd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P1 = 0xfe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P1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*****显示温度子程序*****/
Disp_Temperature()     //显示温度
{

P2 =0xc6;
P1 = 0xf7;      //显示C
Delay(300);
P2=0XFF;
P2 =LEDData[n];
P1 = 0xfb;   //显示个位
Delay(300);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
P2=0XFF;
P2 =LEDData[m%10];    //显示十位
DIAN = 0;
P1 = 0xfd;
Delay(300);
P2=0XFF;
P2 =LEDData[m/10];
P1 = 0xfe;    //显示百位
Delay(300);
P2=0XFF;
//P1 = 0xff;
}
/*****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*****/
Disp_alarm(uchar baojing)
{
        P2 =0xc6;      //显示C
        P1 = 0xf7;
        Delay(300);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2 =LEDData[baojing%10]; //显示十位
        P1 = 0xfb;
        Delay(300);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2 =LEDData[baojing/10]; //显示百位
        P1 = 0xfd;
        Delay(300);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if(set_st==1)
        P2 =0x89;
        else if(set_st==2)
        P2 =0xc7; //上限H、下限L标示
        P1 = 0xfe;
        Delay(300);
        P2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*****报警子程序*****/
void Alarm()
{
        if(x>=10){beep_st=~beep_st;x=0;}
        if((m>=shangxian&&beep_st==1)||(m<xiaxian&&beep_st==1))BEEP=0;
        else BEEP=1;
}
/*****主函数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 z;
        InitTimer();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EA=1;      //全局中断开关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IT0=1;
        IT1=1;
    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  for(z=0;z<300;z++)
        {
          Disp_init();
  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SET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do{}while(SET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set_st++;
                   x=0;
                   shanshuo_st=1;
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st>2)set_st=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st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EX0=0;    //关闭外部中断0
                   EX1=0;    //关闭外部中断1
               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             Disp_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Alarm();   //报警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et_st==1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    //关闭蜂鸣器
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0
                   EX1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1
                   if(x>=10){shanshuo_st=~shanshuo_st;x=0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shuo_st) {Disp_alarm(shangxian);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et_st==2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    //关闭蜂鸣器
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0
                   EX1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1
                   if(x>=10){shanshuo_st=~shanshuo_st;x=0;}
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shuo_st) {Disp_alarm(xiaxian);}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
}

/*****END*****/

网友E:
用三极管做位选其极电极要加下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