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帮忙用汇编语言写一个矩阵键盘输出BCD数码管的程序

楼主(2014-11-24):
请大神帮忙用汇编语言写一个矩阵键盘输出BCD数码管的程序

网友A:
再详细一点看看,,上面的说明太短了,还是不太明白需求

楼主:
按这个图来写

网友B:
这个数码管里面集成bcd电路吗?如果集成了,那电路就简单多了,
程序也好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数码管里面集成bcd电路吗?如果集成了,那电路就简单多了,
程序也好办

集成了就是通过BCD码来输出的,请大神帮我写一下才学习有点小问题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集成了就是通过BCD码来输出的,请大神帮我写一下才学习有点小问题

对了要用汇编语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