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位数码管时钟有两个按键如何修改程序改为每一分钟显示温度30秒

楼主(2014-11-25):
四位数码管时钟有两个按键如何修改程序改为每一分钟显示温度30秒

楼主:
这是源程序需要按功能键时间才能转换成温度,如何改为交替显示

1寸大钟1_ok(程序).rar

网友A(2014-12-29):
4k空间差不多用完

网友A:
每一分钟显示温度30秒

网友A:
用个位显示【上c】和【下c】做区别

网友A:
个位显示【上c】表示是轮流显示各30秒,
区分于原来固定显示的个位显示【下c】。

网友A:
程序改进,个位显示【上c】表示是轮流显示,
区分于原来固定显示的个位显示【下c】。

每一分钟后10秒显示温度:

网友B(2018-01-23):
引用 网友A:
程序改进,个位显示【上c】表示是轮流显示,
区分于原来固定显示的个位显示【下c】。

怎么这个下载下来是hex文件呀?这什么也看不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