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基于定时器的由1到59的LED程序,找了老久实在找不出问题了,求帮忙!!!

楼主(2014-11-25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uchar code table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
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
0x79,0x71};
void delayms(uint);
void display(uchar,uchar);
uchar num,num1,shi,ge;
void main()
{
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位工作方式。
TH0=(65536-45872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初值。
TL0=(65536-45872)%256;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。
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。
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.
{
display(shi,g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}
}
void display(uchar shi,uchar ge)
{
dula=1;
P0=table[shi];
dula=0;
P0=0xff;
wela=1;
P0=0xfe;
wela=0;
delayms(5);

dula=1;
P0=table[ge];
dula=0;
P0=0xff;
wela=1;
P0=0xfd;
wela=0;
delayms(5);
}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TH0=(65536-45872)/256;
TL0=(65536-45872)%256;
num++;
if(num==20);
{
num=0;
num1++;
if(num1==60);
shi=num1/10;
ge=num1%10;
num1=0;
}
}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网友A:
你这个程序现在存在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程序现在存在什么问题

两个显示数码管显示零,没动静。

网友B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uchar code table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
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
0x79,0x71};
void delayms(uint);
void display(uchar,uchar);
uchar num,num1,shi,ge;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位工作方式。
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初值。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。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。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.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hi,g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uchar shi,uchar ge)
{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fd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ms(5);
}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==20);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  if(num1==60)//你这里下面没有加大括号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num1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=num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你重新试下改后的。

楼主:
几秒后直接蹦到60了!

网友B:
取值还有问题

网友B:
num和num+改为大于等于

网友B:
数组中的值只要10个,0到9就可以了

网友C:
if(num==20);
{
num=0;
num1++;
if(num1==60);

if(num==20)
{
num=0;
num1++;
if(num1==60)

下面是改的节选程序。在计数(时)这里,两个“;”拿掉,否则会一直显示为“00”。你试一下,我在PROTEUS中仿真做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