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为我解释一下下边这个程序,为什么12二极管循环亮啊

楼主(2014-11-25)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D1=P1^0;
sbit D2=P1^1;
unsigned int i;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i=5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1;
        }
}

网友A:
void main() {         while(1)//主循环          {   i=50000;//i赋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//延时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0;//P1^0为低电平 ,led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1;//P1^0为高电平,led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1;         } }

网友B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D1=P1^0;
sbit D2=P1^1;
unsigned int i;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i=5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//这里从50000,一直减到~1=655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/这里从65535,一直减到~1=655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1;
        }
}
也就是。。。
  D1=0;
  D2=0;
  延时:【 while(i--)/这里从65535,一直减到~1=65535】
D1=1;
D2=1;
  延时:【 while(i--)//这里从50000,一直减到~1=65535】

网友C: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D1 = P1^0;
sbit D2 = P1^1;

unsigned int i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50000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           // i 从 50000 减到0前, D1 一直亮 (此时 D2 是灭的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0;     // D2 亮
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        // i 从 50000 减到0前, D1 一直灭 (此时 D2 是亮的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1;  // D2 灭
        }
}
由些看 :  D1亮( 50000 减到0)→ D2 亮,D1灭( 50000 减到0)→ D2 灭,D1亮( 50000 减到0) 如此循环。
所以 D1、D2 循环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