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2303安装 不上哪位大神解决一下

楼主:
我的是win7旗舰版

网友A(2014-11-25):
也许这个驱动是xp下面的   2303驱动有很多版本的换个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也许这个驱动是xp下面的   2303驱动有很多版本的换个试试

我的一位同学也是win7版的就装上了

网友C:
改用2102芯片的下载器吧,TB搜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改用2102芯片的下载器吧,TB搜一下

谢了,现在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