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来几张ds1302+c51 4位数码管时钟仿真图片

楼主:
完整程序源码和仿真文件在5楼下载.

网友A(2014-11-26):
有程序吗

网友B:
等等,我有时间把程序发上来

网友B:
ds1302 c52 4位数码管时钟年月日周可调
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 <DS130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shumg[]={
0xc0,0xf9,0xa4,0xb0,
0x99,0x92,0x82,0xf8,
0x80,0x90,0xff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led1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指示灯
sbit led2=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月指示灯
sbit led3=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周指示灯
sbit led=P1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闪烁
char miao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标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Time[]={0,0,0,0};//用来储存,时间
unsigned char Dime[]={0,0,0,0};//用来储存,年月
unsigned char Bime[]={0,0,0,0};//用来储存,日期
unsigned char 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入口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YSTEMTIME  time1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程序
void mao_hao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声明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i)      //延时子程序
{
  unsigned char j;
  while((i--)!=0)
  {
    for(j=123;j>0;j--)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50ms一个中断
{
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中断初始化
  TH0=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50ms一个中断
  TL0=0xb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50ms一个中断
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ET0=1;
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button_time(n,x,y)        //时钟调整子程序
unsigned char n,x,y;
{
if(P1_5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
  {
  delay(50);
if(P1_5==0)
{
n++;
if(n==x)
  n=0;
while(P1_5==0);
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f(P1_6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
    {
   delay(50);
if(P1_6==0)
    {
if(n==0)
   n=y;
else
    n--;
  while(P1_6==0);
    }
}
return 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函数返回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shi10,shi1,fen10,fen1)//显示子程序
{
  P2=0xfe;
  P0=shumg[shi10];   //显示时的十位
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P2=0xfd;
  P0=shumg[shi1]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P2=0xfb;
  P0=shumg[fen10];  //显示分的十位
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P2=0xf7;
  P0=shumg[fen1]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程序
{
   Initial_DS13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S1302这个时钟芯片,
   t0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初始化
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大循环
   {
   mao_hao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初始化
  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初始化

  DS1302_GetTime(&time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时间参数

  Bime[3]=(time1.Week)%10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Bime[3]
  Bime[2]=(time1.Week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Bime[2]
  Bime[1]=(time1.Day)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Bime[1]
  Bime[0]=(time1.Day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Bime[0]

  Dime[3]=(time1.Month)%10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Dime[3]
  Dime[2]=(time1.Month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Dime[2]
  Dime[1]=(time1.Year)%10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Dime[1]
  Dime[0]=(time1.Year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Dime[0]

  Time[3]=(time1.Minute)%10;                 //把分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3]
  Time[2]=(time1.Minute)/10;                 //把分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2]
  Time[1]=(time1.Hour)%10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1]
  Time[0]=(time1.Hour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0]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程序
{
    if(P1_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程序
        {
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if(P1_3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按键按下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miao_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常亮
                 flag++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>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翻页年月日周按两次后启动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while(P1_3==0);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f(P1_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程序
        {
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if(P1_4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按键按下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miao_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常亮
                flag++;
            if(flag>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两次后启动定时器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flag>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四次后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miao_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常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>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多少位和翻页按八次启动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while(P1_4==0);
        }
switch(flag)
        {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case 0:display(Time[0],Time[1],Time[2],Time[3]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子函数display,把存入数组time的数据给显示出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display(Dime[0],Dime[1],Dime[2],Dime[3]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子函数display,把存入数组Dime的数据给显示出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display(Bime[0],Bime[1],Bime[2],Bime[3]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子函数display,把存入数组Bime的数据给显示出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case 3:time1.Hour=button_time(time1.Hour,24,23);                //调整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etTime(0x84,time1.Hou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Time[0],Time[1],10,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case 4:time1.Minute=button_time(time1.Minute,60,59);        //调整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etTime(0x82,time1.Minu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10,10,Time[2],Time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case 5:time1.Year=button_time(time1.Year,100,99);                //调整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etTime(0x8c,time1.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Dime[0],Dime[1],10,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6:time1.Month=button_time(time1.Month,13,12);                //调整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etTime(0x88,time1.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10,10,Dime[2],Dime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case 7:time1.Day=button_time(time1.Day,32,3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etTime(0x86,time1.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Bime[0],Bime[1],10,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8:time1.Week=button_time(time1.Week,8,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etTime(0x8a,time1.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10,10,Bime[2],Bime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timer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中断赋值
{
      TH0=0x3c;
      TL0=0xb0;
      miao_num++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o_hao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冒号子程序
{
if(miao_num>=20)
   {
   miao_num=0;
   }
   if(miao_num<10)
     led=0;
         if(miao_num>=10)
          led=1;
}

网友B:
不用谢,大家一起来学吗

网友C(2015-09-11):
下来看看,学习学习。
下载完回帖是好习惯。。

网友D(2017-02-21):
楼主74HC04可以用CD4069代替对吗

网友D:
不知道是楼主资料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,我用CD4069和74HC14替换74HC04都不行。不知道能不能替换

网友D:
我用4069替代HC04可以。但是走得太快,48秒就进一分钟,是为什么???而且1302断电不走时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用4069替代HC04可以。但是走得太快,48秒就进一分钟,是为什么???而且1302断电不走时。。。

首次听说时钟快慢还和反相器有关,不知道是因为不了解元器件还是有意而为

网友B(2017-05-03):
引用 网友D:
我用4069替代HC04可以。但是走得太快,48秒就进一分钟,是为什么???而且1302断电不走时。。。

在模拟仿真HC04来代替三极管,在实际电路中要用三极管的,1302你装电池了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首次听说时钟快慢还和反相器有关,不知道是因为不了解元器件还是有意而为

我这是说的两件事,请不要混为一谈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首次听说时钟快慢还和反相器有关,不知道是因为不了解元器件还是有意而为

你没发现前面有一个句号吗?没懂我的意思就不要乱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在模拟仿真HC04来代替三极管,在实际电路中要用三极管的,1302你装电池了吗

装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(2017-06-09):
楼主HC04是 用三极管吗?我用8550和没用数码管都是g显示(8中间的那个—)

网友G:
这个好  只可惜没币下载了

网友H(2017-09-22):
做成功了 但是一直显示00:00不会走动 是不是1302数据口没加上拉电阻

网友H:
是不是1302还得加上电阻

网友I(2017-12-01):
K可以,下载了

网友J(2019-07-12):
不要74HC04可以吗?

网友K:
这个资料不错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