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超声波单片机或模块的关键问题

楼主:
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图的U1是什么芯片或模块?U1是定制的,外形是灌黑胶的20PIN脚,U2是OTP语音IC,U1这个芯片有控制语音触发和频率跟踪的作用  ,  QQ:2632280201

网友A(2014-11-27):
可能是一个mcu,看他有没有晶振,估计外围电路来判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一个mcu,看他有没有晶振,估计外围电路来判断

没有晶振,外围见上面的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