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导 我的单片机下载程序是显示一直在检测

楼主:
com口在电脑上已经显示也上电了

网友A(2014-11-26):
这个页面有详细 的解决办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8011-1.html

谢谢了,我把下面的vcc和gnd的连接线拔了可以显示了,但是老是下载失败我把图放在下面,帮忙看看。

网友B:
就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