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解疑我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失败为什么

楼主:
是不是因为下面引脚没有接

网友A(2014-11-26):
有原理图吗

网友B:
没有,老师也没有给

网友C:
1 向提供你板子的人索要原理图,按图用表检查各接点;
2 检查MAX232及STC芯片,可更换一块试试;
3 下载要冷起动,即点下载后关电源再开方可下载,检查COM口。
总之,要按板子的说明做。相信一定可解决。

网友D:
因为你没有买51hei的单片机!

网友E:
把波特率改成最小试试

网友F:
没提示哪里错吗?可以发一个错误的截图吗 ?

网友G(2016-12-31):
要原理图,看一下应该硬件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