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我用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,继电器不吸合 大神们帮忙解决下问题吧

楼主(2014-11-26):
求各位大神告知:为何我用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,继电器不吸合

楼主:
我用protues仿真的

网友A:
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 程序和电路都没有 无法判断呢

楼主:
这是我的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 程序和电路都没有 无法判断呢

我的图在下面

网友B:
你的光耦的基极、集电极、发射极都接到一块儿了?

网友C:
换个继电器, 只选 relay  的那个,然后把它改成 24V,看看我附件上的图

网友D:
光耦接的不对。

网友E:
好像光耦的6脚连接的不对

网友F(2015-01-07):
光藕的6脚不用接,光藕有没有饱和导通.

网友G:
换个NPN的跟容易理解

网友H:
光耦6脚不可以接地  不接因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