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段简单的设置液晶的程序 (不知道哪儿错了 )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cdrs=P3^4;
sbit en=P3^5;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void delay (uint z)
{
      uint x,y;
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  }
void init()
{
  dula=0;
  wela=0;
  lcdrs=0;
  write_com(0x38);
  write_com(0x0f);
  write_com(0x26);
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lcdrs=0;
  P0=com;
  delay(5);
  en=1;
  delay(5);
  en=0;

}
void writedat(uchar dat)
{ lcdrs=1;
  P0=dat;
  delay(5);
  en=1;
  delay(5);
  en=0;

}
void main()
{
  init();
  while(1);

} 不理解 明明定义了 已经

网友A(2014-11-27):
write_com  函数提到前面去就行了,,写在delay上面

网友B:
你应该把void init()这个函数写在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和void writedat(uchar dat)这2个函数的后面才能被调用,void writedat这个函数也没有被调用。。编译会有警告。。。

网友C:
调用之前要让编译程序知道你调用的是什么。

网友A:
是啊,总的一句话,就是,被调用的函数一定要放在,现在这个函数的前面。。要不你就在程序的最顶部,把所有的函数都声明一下

网友D:
噢噢噢噢 我一直以为只要在主函数钱就可以了 多谢各位了 这几天有点忙 没看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