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51单片机利用AD转换芯片测量0~2V电压信号求教

楼主(2014-11-28):
1、简易数字电压表
a)利用AD转换芯片测量0~2V电压信号
b)4位显示
c)系统工作符合一般数字电压表要求
扩展要求:
1、更多量程,如0~200mV,0~20V等
2、按键切换量程

求大神帮忙,数码管显示的

网友A:
ad芯片不限型号吗,最方便的用法是采用stc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,在本站就有相应的程序和电路图,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

网友B:
"ad芯片不限型号吗,最方便的用法是采用stc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,在本站就有相应的程序和电路图,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"
能发给我一份吗?我很需要,谢谢!!

网友C(2015-08-10):
引用 网友A:
ad芯片不限型号吗,最方便的用法是采用stc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,在本站就有相应的程序和电路图,如果你要 ...

楼主可不可以给我一份

网友C:
给我一份吧!

网友D:
STC自带AD吗,为什么我的板子上有AD,DA的芯片呢

网友E:
初学C51,来看看!  顶!!!!

网友F:
可以用stc15c5a60s2的芯片,和89c52差不多,不过P1口自带ad转换

网友G:
其实现在很多MCU都带AD转换外设的,没必要一定要选51

网友H(2015-12-28):
引用 网友A:
ad芯片不限型号吗,最方便的用法是采用stc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,在本站就有相应的程序和电路图,如果你要 ...

能发我一份吗?

网友I(2016-12-19):
楼主能发一份给我吗?

网友J(2017-05-26):
能发我一份吗

网友K(2017-10-22):
引用 网友A:
ad芯片不限型号吗,最方便的用法是采用stc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,在本站就有相应的程序和电路图,如果你要 ...

楼主请问可以给我也发一份学习一下吗?

网友L(2019-01-31):
引用 网友A:
ad芯片不限型号吗,最方便的用法是采用stc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,在本站就有相应的程序和电路图,如果你要 ...

也发一份学习学习咯

网友M:
要4位显示,AD不可以用10位的,以前我不懂做了4位的,结果第4位跳数显示,要用STC8系列后缀为A12
的最新单片机做。也就是12位AD的单片机。

网友N:
不过就是电压量与频率对应值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