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上海仰邦k51控制卡操作

楼主(2014-11-28):
     论坛的前辈你们好,我是今年毕业生,在此请教下关于点阵屏操作。公司有台以前开发的产品,点阵规格是上海仰邦k51系列。目前在公司属于学习阶段,由于点阵以前没有接触过,花了几天时间还没有对点阵操作成功,在此向大神们请教

楼主:
点阵通信协议

BX-5K 5MK字库控制器通讯协议V2.6.pdf

点阵通信协议

楼主:
单片机对点阵的屏的操作只需要实时信息就可。

网友A:
你这种应该比较好弄,因为都已经做成了模块了,电路方面基本上不需要动了。只需要接几个io口上去。,,令外,一般模块的厂家都会提供,样本程序的。你可以先找厂家要程序 ,如果在没有程序那就只能自己根据通信协议慢慢的编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