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用汇编写基于AT89s52和zlg7289A的可调时钟(6个按键)

楼主(2014-11-30):
求用汇编写基于AT89s52和zlg7289A 8位数码管显示的可调时钟(6个按键)一个键进入时间设置模式,一个键确定时间调整好,还有两个键是在时分秒上左移右移,最后两个键加减移动的位置。时分秒之间用——隔开。

网友A:
最好是发一个电路图上来,因为不知道硬件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发一个电路图上来,因为不知道硬件连接

只有连好的板子图片

网友A:
那没有用 ,,这个对你应该有帮助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6RVKdmeBUzSuuX5pd9W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没有用 ,,这个对你应该有帮助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hvlJ2Il5BwEoLvpMHyIm7WiIw2gqR8eVqTbeA ...

        ;*******ZLG7289 PARAMETERS*******
        ZLG_BIT_CNT        EQU        30H        ;The number of data sended
        ZLG_REC_BUF        EQU        31H        ;The buffer of data received
        ZLG_SEND_BUF        EQU        32H        ;The buffer of data sended

        SECOND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33H
        MINUTE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34H
        HOUR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35H
        CURR_SECOND        EQU        36H
        CURR_MINUTE        EQU        37H
        CURR_HOUR        EQU         38H
        VAR_TIMER        EQU        39H
        SELECTION        EQU        3AH
        SETTING_FLAG        EQU        00H

        ZLG_CS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P0.0        ;/CS  of ZLG7289
        ZLG_CLK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P0.1        ;CLK  of ZLG7289
        ZLG_DATA        EQU        P0.2        ;DIO  of ZLG7289
        ZLG_KEY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P0.3        ;/KEY of ZLG7289

        ;*******DELAY PARAMETERS*******
        VAR_DELAY        EQU        71H        ;The variable for delay function

        org        0000H
        ljmp        MAIN
        org        000BH
        ljmp         int_TIMER                ;Interrupt for Timer

        org        0030H
MAIN:
        mov         SECOND,#00                ;Initialize the value
        mov        MINUTE,#30
        mov         HOUR,#23
        mov        VAR_TIMER,#00H
        clr        SETTING_FLAG                ;Not setting

        mov        TMOD,#01H
        mov        TH0,#0B1H                ;20ms,load number
        mov        TL0,#0E0H
        setb        T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tart T0
        setb        ET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Enable T0 inerrupt
        setb        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Enable interrupt
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KEY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DATA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_50
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100100B        ;Initialize ZLG7289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et standby mode

MAIN_LOOP:
        jb        ZLG_KEY,$                ;Wait for keyboard
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00010101B        ;Send the command of reading keyboard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receive                ;Read the data of keyboard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et standby mode
        jnb        ZLG_KEY,$                ;Wait the key to pop

        mov         a,ZLG_REC_BUF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5,MAIN_LOOP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_TIME

        ajmp        MAIN_LOOP

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main return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t_TIMER:
        push        ac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ay attention to here
        push        psw

        ;Reset T0,must be done
        mov        TH0,#0B1H                ;20ms,reload number
        mov        TL0,#0E0H

        inc        VAR_TIMER                ;Add 20ms
        mov        a,VAR_TIMER
        cjne        a,#50,INT_TIMER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VAR_TIMER,#00H
        lcall        TIME_ADD

        jb        SETTING_FLAG,INT_TIMER_EXIT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TIME

INT_TIMER_EXIT:
        pop        psw
        pop        acc

        reti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IME_ADD:
        inc         SECOND
        mov        a,SECOND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0,TIME_ADD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SECOND,#00H

        inc        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a,MINUTE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0,TIME_ADD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MINUTE,#00H

        inc        HOUR
        mov         a,HOUR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4,TIME_ADD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HOUR,#00H

TIME_ADD_EXIT: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DISPLAY_TIME:
        mov         a,SECOND                ;Display second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000B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NUM
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010B        ;Display separation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SEP

        mov         a,MINUTE                ;Display 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011B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NUM

        mov 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101B        ;Display separation
        lcall         DISPLAY_SEP

        mov        a,HOUR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110B        ;Display hour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NUM
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DISPLAY_NUM:
        mov        b,#0AH
        div        ab

        push        ZLG_SEND_BUF                ;Save position value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                ;Specify position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b                ;Display low value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

        pop        ZLG_SEND_BUF
        inc        ZLG_SEND_BUF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a                ;Display high value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
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DISPLAY_SEP: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                ;Specify position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0AH        ;Separation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
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ET_TIME:
        setb        SETTING_FLAG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SECOND,SECOND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MINUTE,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HOUR,HOUR
        mov        SELECTION,#1

WAIT_OPERATION_KEY: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_SELECTION                ;Change target to modify
        jb        ZLG_KEY,$                ;Wait for keyboard
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00010101B        ;Send the command of reading keyboard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receive                ;Read the data of keyboard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et standby mode
        jnb        ZLG_KEY,$                ;Wait the key to pop

        mov         r0,ZLG_REC_BUF
        cjne        r0,#15,NOT_OK
        mov        SECOND,CURR_SECOND
        mov        MINUTE,CURR_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HOUR,CURR_HOUR
        dec        SECO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Reduce error
        jmp        SET_TIME_EXIT

NOT_OK:
        cjne        r0,#14,NOT_FORWARD        ;Not forward key
        inc        SELECTION
        mov        a,SELECTION
        cjne        a,#4,WAIT_OPERATION_KEY
        mov        SELECTION,#1
        jmp        WAIT_OPERATION_KEY

NOT_FORWARD:
        cjne        r0,#13,NOT_BACK                ;Not back key
        dec        SELECTION
        mov        a,SELECTION
        cjne        a,#0,WAIT_OPERATION_KEY
        mov        SELECTION,#3
        jmp        WAIT_OPERATION_KEY

NOT_BACK:
        cjne        r0,#7,NOT_CANCEL        ;Not cancel key
        jmp        SET_TIME_EXIT                ;Quit without modify

NOT_CANCEL:
        cjne        r0,#6,NOT_DEC                ;Not decrease key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_DEC_TIME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_DISPLAY_TIME
        jmp        WAIT_OPERATION_KEY

NOT_DEC:
        cjne        r0,#5,WAIT_OPERATION_KEY;Not add key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_ADD_TIME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_DISPLAY_TIME
        jmp        WAIT_OPERATION_KEY

SET_TIME_EXIT: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1000B        ;Disable selection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1111111B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clr        SETTING_FLAG                ;Set finished
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ET_SELECTION: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1000B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;setb        ZLG_CS

        mov        a,SELECTION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SEL_NOT_HOUR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00111111B
        jmp        HIGHLIGHT

SEL_NOT_HOUR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,SEL_NOT_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1100111B
        jmp         HIGHLIGHT

SEL_NOT_MINUTE: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1111100B
        jmp         HIGHLIGHT

HIGHLIGHT:
        lcall        zlg_send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S
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ET_DEC_TIME:
        mov        a,SELECTION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DEC_NOT_HOUR
        dec        CURR_HOUR
        mov        a,CURR_HOUR
        cjne        a,#0FFH,DEC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HOUR,#23
        jmp        DEC_EXIT

DEC_NOT_HOUR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,DEC_NOT_MINUTE
        dec        CURR_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a,CURR_MINUTE
        cjne        a,#0FFH,DEC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MINUTE,#59
        jmp         DEC_EXIT

DEC_NOT_MINUTE:
        dec        CURR_SECOND
        mov        a,CURR_SECOND
        cjne        a,#0FFH,DEC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SECOND,#59
        jmp         DEC_EXIT

DEC_EXIT: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ET_ADD_TIME:
        mov        a,SELECTION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ADD_NOT_HOUR
        inc        CURR_HOUR
        mov        a,CURR_HOUR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4,ADD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HOUR,#0
        jmp        ADD_EXIT

ADD_NOT_HOUR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,ADD_NOT_MINUTE
        inc        CURR_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a,CURR_MINUTE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0,ADD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MINUTE,#0
        jmp         ADD_EXIT

ADD_NOT_MINUTE:
        inc        CURR_SECOND
        mov        a,CURR_SECOND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0,ADD_EXIT
        mov        CURR_SECOND,#0
        jmp         ADD_EXIT

ADD_EXIT: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ET_DISPLAY_TIME:
        mov         a,CURR_SECOND                ;Display second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000B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NUM

        mov         a,CURR_MINUTE                ;Display minute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011B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NUM

        mov        a,CURR_HOUR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#10000110B        ;Display hour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_NUM
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Send a byte to MCU with higer bit first
zlg_send:
        push         acc

        mov        ZLG_BIT_CNT,#8                ;Set the number of data sended
        clr        ZLG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et set ZLG7289 ready,T1
        call        delay_50;T1

ZLG_SEND_LP:
        ;Send a bit
        mov        a,ZLG_SEND_BUF
        rlc        a
        mov        ZLG_SEND_BUF,a
        mov        ZLG_DATA,c
        n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Wait for data to ready
        nop
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T2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_8
        clr        ZLG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T3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_8

        djnz        ZLG_BIT_CNT,ZLG_SEND_LP        ;Loop to next bit

        pop        acc
        ;clr        ZLG_DATA
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Receive a byte to ZLG7289 with higer bit first
zlg_receive:
        mov        ZLG_BIT_CNT,#8                ;Set the number of data received
        clr        ZLG_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et set ZLG7289 ready,T1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_50

ZLG_REC_LP:
        ;Receive a bit
        setb        ZLG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T2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_8

        mov        c,ZLG_DATA
        mov        a,ZLG_REC_BUF
        rlc        a
        mov        ZLG_REC_BUF,acc

        clr        ZLG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T3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_8

        djnz        ZLG_BIT_CNT,ZLG_REC_LP        ;Loop to next bit

        clr        ZLG_DATA

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Delay for (50+2) us
delay_50:
        mov        VAR_DELAY,#25
        djnz        VAR_DELAY,$
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Delay for (8+2) us
delay_8:
        mov        VAR_DELAY,#4
        djnz        VAR_DELAY,$
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END

我写了,但是用编程器烧到s52上时,zlg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