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nal exception: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'loaders.dll'proteus加载OMF出错...

楼主(2014-12-01):
一直用开发板,跟风学proteus.单片机加载omf文件出错,如下信息,谁处理过,请教一下:

网友A:
我估计你电脑里面很可能缺少loaders.dll 这个文件 建议全盘搜索下 如果没有就从别的电脑里面复制一个过来

楼主:
有啊!仿真hex正常。仿真omf部分程序可以,大部分不行。可以的分两种情况:1,可以看到源程序窗口;2,看到空白源程序窗口。不行的就是有出错信息。

楼主:
重新安装另一个版本可以了。我系统WIN7,原来用的是prote7.8,现改为7.10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