识别主客的门铃 求大神

楼主(2014-12-01):
识别主客的门铃
要求用51单片机实现:一键操作,当有客来时,自动发出“叮咚”声;家人使用时,发出音乐声。

楼主:
为了写电子设计报告

网友A:
如果是家人就长按门铃,单片机控制输出音乐。

网友A:
估计这样应该可以吧,或者说短按2次然后长按一次,,就控制输出音乐信号

网友B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方法一:用摄像头人脸识别,这种方法显然不可取。
   方法二:用按键长按短按来区分
                长按:一般对于家人来说,对这个设备比较熟悉,就用长按来表示
                 短按:对于朋友来说,都是一些习惯性的操作门铃,也就是和其它门铃一样,是短按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这样应该可以吧,或者说短按2次然后长按一次,,就控制输出音乐信号

谢谢哦

网友C:
添加指纹模块,把家人指纹加进去,符合家人指纹就音乐,非家人就叮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