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手工打造,51单片机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

楼主:
大家好!我叫肖亚平,从小热爱上了电子技术,读书时阴差阳错的选择了电子这方面的专业,学习电子技术。对于我的理解来说,学校里面学到的技术不是全部实用,但是必须有用,所以一直奋斗在前线。我对学习总结出一句话“压力不是有人努力,而是比你牛X N倍的人依然在努力

欢迎加入“单片机程序开发”交流群:425089475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名    称: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
功    能:
                 1、数码管显示当前北京时间。可对时间进行修改。
                  2、设定时间,到达设定的时间开始加热。
                  3、设定温度,到达设定的温度值,停止加热。
                  4、加热完毕后,蜂鸣器报警提示,温度控制在设定温度+-5度变化。(+-5度还是温度采样的精度,只是为了不让继电器平凡跳动)
                  5、DS1302备用电池电量用完时,蜂鸣器报警。并在数码管上显示E002代码
                  6、发热体好坏判别,如果坏了,蜂鸣器报警,并在数码管上显示E001代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7、没有水的情况下,不加热,并且蜂鸣器发出报警。
                  8、数码管显示6个窗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窗口1:显示当前的北京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窗口2:显示设定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窗口3:显示设定的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窗口4:显示设定的水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窗口5:显示错误代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窗口6:显示开机画面
                  9、按键采用了:单击,长按,短按。最多一个按键实现三个功能。
作    者:肖亚平
创建时间:2014年11月11日
修改时间:2014年13月3日
备    注:程序如有问题,请联系    QQ交流群:425089475        电话:15882089269             由于水平能力有限,纰漏之外,还望各位高人指出。。。。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正面

背面

热水器程序——测试.zip (123.57 KB, 下载次数: 382)    -------->源程序

主要器件说明:
1、STC89C52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
2、ADC0832
  · 8位分辨率
. 逐次逼近式A/D转换器
· 双通道A/D转换;
· 输入输出电平与TTL/CMOS相兼容;
· 5V电源供电时输入电压在0~5V之间;
· 工作频率为250KHZ,转换时间为32μS;
· 一般功耗仅为15mW;
芯片接口说明:
· CS_片选使能,低电平芯片使能。
· CH0 模拟输入通道0,或作为IN+/-使用。
· CH1 模拟输入通道1,或作为IN+/-使用。
· GND 芯片参考0 电位(地)。
· DI 数据信号输入,选择通道控制。
· DO 数据信号输出,转换数据输出
· CLK 芯片时钟输入。
· Vcc/REF 电源输入及参考电压输入(复用)。
ADC0832 为8位分辨率A/D转换芯片,其最高分辨可达256级,可以适应一般的模拟量转换要求。其内部电源输入与参考电压的复用,使得芯片的模拟电压输入在0~5V之间。芯片转换时间仅为32μS,据有双数据输出可作为数据校验,以减少数据误差,转换速度快且稳定性能强。独立的芯片使能输入,使多器件挂接和处理器控制变的更加方便。通过DI 数据输入端,可以轻易的实现通道功能的选择。
单片机对ADC0832 的控制原理
正常情况下ADC0832 与单片机的接口应为4条数据线,分别是CS、CLK、DO、DI。但由于DO端与DI端在通信时并未同时有效并与单片机的接口是双向的,所以电路设计时可以将DO和DI 并联在一根数据线上使用。当ADC0832未工作时其CS输入端应为高电平,此时芯片禁用,CLK 和DO/DI 的电平可任意。当要进行A/D转换时,须先将CS使能端置于低电平并且保持低电平直到转换完全结束。此时芯片开始转换工作,同时由处理器向芯片时钟输入端CLK 输入时钟脉冲,DO/DI端则使用DI端输入通道功能选择的数据信号。在第1 个时钟脉冲的下沉之前DI端必须是高电平,表示启始信号。在第2、3个脉冲下沉之前DI端应输入2 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功能,其功能详见官方资料。
3、DS1302实时时钟芯片(用于用准确的时间

DS1302 是美国DALLAS公司推出的一种高性能、低功耗、带RAM的实时时钟电路,它可以对年、月、日、周日、时、分、秒进行计时,具有闰年补偿功能,工作电压为2.5V~5.5V。采用三线接口与CPU进行同步通信,并可采用突发方式一次传送多个字节的时钟信号或RAM数据。DS1302内部有一个31×8的用于临时性存放数据的RAM寄存器。DS1302是DS1202的升级产品,与DS1202兼容,但增加了主电源/后备电源双电源引脚,同时提供了对后备电源进行涓细电流充电的能力。
结构DS1302的引脚排列,其中Vcc2为主电源,VCC1为后备电源。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,也能保持时钟的连续运行。DS1302由Vcc1或Vcc2两者中的较大者供电。当Vcc2大于Vcc1+0.2V时,Vcc2给DS1302供电。当Vcc2小于Vcc1时,DS1302由Vcc1供电。X1和X2是振荡源,外接32.768kHz晶振。RST是复位/片选线,通过把RST输入驱动置高电平来启动所有的数据传送。RST输入有两种功能:首先,RST接通控制逻辑,允许地址/命令序列送入移位寄存器;其次,RST提供终止单字节或多字节数据传送的方法。当RST为高电平时,所有的数据传送被初始化,允许对DS1302进行操作。如果在传送过程中RST置为低电平,则会终止此次数据传送,I/O引脚变为高阻态。上电运行时,在Vcc>2.0V之前,RST必须保持低电平。只有在SCLK为低电平时,才能将RST置为高电平。I/O为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(双向),后面有详细说明。SCLK为时钟输入端。 下图为DS1302的引脚功能图

     4、温度采用NTC10K热敏电阻

    5、继电器
         由于是热水器,发热体的功率比较大,所以就选用:12V、40A
         注:原理图和中的继电器驱动用的是低电平,程序中用的是高电平。

     6、数码管

          共阳极数码管,PNP三极管做驱动。中间两点是时间的秒,要单独用一个I/O控制。

          为什么要单独用一个I/O口控制?
          因为:中间两点闪亮一下就是1S,不可以放在P0数据端口,这样数码管要500MS才扫描一次,数码管会闪烁,所以要单独用一个I/O来控制。

程序如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名    称: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
功    能:
          1、数码管显示当前北京时间。可对时间进行修改。
                  2、设定时间,到达设定的时间开始加热。
                  3、设定温度,到达设定的温度值,停止加热。
                  4、加热完毕后,蜂鸣器报警提示,温度控制在设定温度+-5度变化。
                  5、DS1302备用电池电量用完时,蜂鸣器报警。并在数码管上显示E002代码
                  6、发热体好坏判别,如果坏了,蜂鸣器报警,并在数码管上显示E001代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7、没有水的情况下,不加热,并且蜂鸣器发出报警。

作    者:肖亚平
创建时间:2014年11月11日
修改时间: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头文件

#define const_dpy_time_half  200  //数码管闪烁时间的半值
#define const_dpy_time_all   400  //数码管闪烁时间的全值 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#define const_voice_short  40   //蜂鸣器短叫的持续时间
#define const_voice_long  120 //蜂鸣器长鸣叫的时间
#define const_DigTime_level 240        //小数点计时上限值
#define const_KeyTime_level 30 //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
#define const_key_time_short3  30    //短按的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
#define const_key_time_long3   1024     //长按的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
#define const_time_0_25s  111   //0.2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
#define const_time_1s     444   //1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
#define const_ds1302_0_5s  200   //大概0.5秒的时间
#define const_ds1302_sampling_time    300   //累计主循环次数的时间,每次刷新采样时钟芯片的时间

#define WRITE_SECOND    0x80    //DS1302内部的相关地址
#define WRITE_MINUTE    0x82
#define WRITE_HOUR      0x84
#define WRITE_DATE      0x86
#define WRITE_MONTH     0x88
#define WRITE_YEAR      0x8C
#define WRITE_CHECK     0xC2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CHECK      0xC3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SECOND     0x81
#define READ_MINUTE     0x83
#define READ_HOUR       0x85
#define READ_DATE       0x87
#define READ_MONTH      0x89
#define READ_YEAR       0x8D
#define WRITE_PROTECT   0x8E

#define WRITE_SET_HOUR     0xC4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SET_HOUR      0xC5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
#define WRITE_SET_MINUTE     0xC6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SET_MINUTE      0xC7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
sbit SCLK_dr      =P1^0;
sbit DIO_dr_sr    =P1^1;
sbit DS1302_CE_dr =P1^2;

sbit dig1_dr =  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2_dr =  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3_dr =  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4_dr =  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ital_dp_dr = P2^4; 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输出

sbit beep_dr = P2^5;           //蜂鸣器输出
sbit Key_sr1 = 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/选择键
sbit Key_sr2 = 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选择键        Down
sbit Key_sr3 = 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选择键        UP
sbit relay_dr = P1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
sbit Key_sr4 = P1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按键

sbit adc0832_CS_dr = P1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0832的使能端口
sbit adc0832_DI_sr_dr = P1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0832的数据端口
sbit adc0832_CLK_dr = P1^7;                //adc0832的时钟端口

unsigned char ucShortTouchFlag3 = 0; //短按的自锁标志、
unsigned char ucShortTouchFlag4 = 0; //短按的自锁标志

unsigned char ucDigStep = 1;        //步骤变量
unsigned int uiDigTimeCnt = 0;        //小数点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DigTimeLock = 0;//原子锁
unsigned int uiVoiceCnt        = 0;         //蜂鸣器计数器

unsigned int uiDigTemp1 = 0;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unsigned int uiDigTemp2 = 0;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unsigned int uiDigTemp3 = 0;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unsigned int uiDigTemp4 = 0;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
unsigned int uiDigTemp = 0;     //计数的变量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1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unsigned char ucKeySec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被触发的按键编号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2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3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3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4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4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1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2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3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4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
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1 = 0; //连续触发延时计数器累加
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2 = 0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 ucVoiceLock=0;  //蜂鸣器鸣叫的原子锁

unsigned char ucDigShowTemp=0; //临时中间变量
unsigned char ucWd=6;  //本程序的核心变量,窗口显示变量。类似于一级菜单的变量。代表显示不同的窗口。
unsigned char ucPart=0;//本程序的核心变量,局部显示变量。类似于二级菜单的变量。代表显示不同的局部。
unsigned char ucWd1Update=0; //窗口1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2Update=1; //窗口2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3Update=1; //窗口3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4Update=1; //窗口4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5Update=1; //窗口5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1Part1Update=0;  //在窗口1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1Part2Update=0; //在窗口1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2Part1Update=0;  //在窗口2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2Part2Update=0; //在窗口2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3Part1Update=0; //在窗口3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3Part2Update=0; //在窗口3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4Part1Update = 0;        //在窗口4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4Part2Update = 0;        //在窗口4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5Part1Update = 0;        //在窗口5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DelayTimerLock=0; //原子锁

//unsigned int  uiDelayTimer=0;
unsigned char ucCheckDs1302=0;  //检查Ds1302芯片是否正常
unsigned char ucDs1302Error=0; //Ds1302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报警标志
unsigned char ucDs1302Lock=0;//原子锁
unsigned int  uiDs1302Cnt=0; //间歇性蜂鸣器报警的计时器
unsigned char ucDpyTimeLock=0; //原子锁
unsigned int  uiDpyTimeCnt=0;  //数码管的闪烁计时器,放在定时中断里不断累加
unsigned char ucAutoDisplayDateLock1 = 0;  //原子锁
unsigned char ucAutoDisplayDateLock2 = 0;  //原子锁

unsigned char  ucHour=0;
unsigned char  ucMinute=0;
unsigned char  ucSecond=0;

unsigned char  ucHourBCD=0;
unsigned char  ucMinuteBCD=0;
unsigned char  ucSecondBCD=0;

unsigned char ucSetTimedataCnt1;
unsigned char ucSetTimedataCnt2;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1BCD;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2BCD;

unsigned char ucTemp1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unsigned char ucTemp2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unsigned char ucTemp3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unsigned char ucTemp4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1 = 12; //设定时间变量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2 = 30;

unsigned char ucSetTepCnt1 = 50;         //设置温度计数器

unsigned char ucDigShow4;  //第4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unsigned char ucDigShow3;  //第3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unsigned char ucDigShow2;  //第2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unsigned char ucDigShow1;  //第1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
unsigned int uiSampingCnt=0;   //采集Ds1302的计时器,每秒钟更新采集一次
unsigned char ucStartheat = 0;  //启动加热标志位
unsigned char ucAlarmPrompt = 0;//加热完毕报警提示标志位

unsigned char ucAD_value_Tem = 0;//AD转换过后的温度数据
unsigned char ucADC_value = 0;//AD数据
unsigned char ucADC_sampling_number = 1; //开启ADC采样的标志位
unsigned char ucADC_samplingCnt = 0;         //ADC采样次数变量
unsigned char KeyChangeTimeFlag;
unsigned char ucBootScreen = 0;  //开机标志位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s1302_alarm_service(void); //ds1302出错报警
void ds1302_sampling(void); //ds1302采样程序,内部每秒钟采集更新一次
void Write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, unsigned char dat );//修改时间的驱动
void display_service(void); //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
void delay_short(unsigned int uiDelayShort);
void delay_long(unsigned int uiDelayLong);

unsigned char Read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 );//读取时间的驱动
unsigned char bcd_to_number(unsigned char ucBcdTemp);  //BCD转原始数值
unsigned char number_to_bcd(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); //原始数值转BCD

void initial_myself(void);  //第一区 初始化单片机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elay_ms);
void display();
void T0_time();
void key_scan();
void key_service();
void T0_init();
void TimeData_contrast();
void ucAlarmPrompt_service();
void ADC_sampling_service();

unsigned char array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,0xc6,0x8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6,0xf6,0xf6,0xf0};

const unsigned int code wendu_tab[106]=
{
   3274,3111,2957,2812,2674,2545,2422,2306,2196,2092, //0~9
   1993,1900,1811,1728,1648,1573,1501,1433,1369,1308, //10~19
   1250,1194,1142,1092,1045,1000,957,916,877,840,          //20~29
   805,771,739,709,679,652,625,600,576,553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0~39
   531,510,490,471,453,435,418,402,387,37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0~49
   358,345,332,320,308,297,286,276,266,256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~59
   247,238,230,222,214,207,199,193,186,18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0~69
   174,168,162,157,152,147,142,137,133,12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0~79
   124,120,116,113,109,106,102,99,96,93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0~89
   90,88,85,82,80,78,75,73,71,69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90~99
   67,65,63,61,59,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~105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主程序
功    能:程序执行的入口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T0_init();
        initial_myself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ds1302_alarm_service(); //ds1302出错报警
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ervice(); //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ampling(); //ds1302采样程序,内部每秒钟采集更新一次
                 key_servic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服务函数放在主程序里
                 TimeData_contrast();

                if(ucADC_sampling_number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DC_samplingCnt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_numb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sampling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_numbe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ucDigTimeLock == 0 && ucPart == 0)          //开始计数器标志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iDigTimeCnt++;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开始计数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igital_dp_dr = 1;  //关闭小数点显示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uiDigTimeCnt >= const_DigTime_level)  //计数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标志位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igTime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ital_dp_dr = ~digital_dp_dr;          //小数点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标志位清零,开始计数。
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数码管闪烁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if(ucDpyTimeLock==0) //原子锁判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++;  //数码管的闪烁计时器
        }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按键扫描
功    能:
         1、按下Key_sr1,加1,如果安下一直不松,就连续加。
                 2、按下Key_sr2,加减1,如果安下一直不松,就连续减。
                 3、按下Key_sr3,单击单步触发,和长按触发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按键运用了,单击,长按,连续触发的方法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ChangeTimeFlag3;

        if(Key_sr1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1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1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1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1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1>=const_KeyTime_leve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1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1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else if(uiKeyTimeCnt1<const_time_1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1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1++; //连续触发延时计数器累加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CtntyCnt1>const_time_0_25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sr2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2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2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2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2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2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2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2>=const_KeyTime_leve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2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2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2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2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2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iKeyTimeCnt2<const_time_1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2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2++; //连续触发延时计数器累加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CtntyCnt2>const_time_0_25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2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sr3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3,4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3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3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3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3 = 0; //短按的自锁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KeyChangeTimeFlag3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3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3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cShortTouchFlag3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3>=const_key_time_short3)  //短按中间间隔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3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3号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3>=const_key_time_long3&&KeyChangeTimeFlag3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ChangeTimeFlag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7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7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3>=const_key_time_long3+const_key_time_long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3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3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3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8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7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sr4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1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4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4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4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4 = 0; ///短按的自锁标志清零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4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4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cShortTouchFlag4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4>=const_KeyTime_leve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4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4号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4>=const_key_time_long3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4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4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4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5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5号键
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功    能:更新显示内容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isplay_service(void) //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{
   switch(ucWd)  //本程序的核心变量,窗口显示变量。类似于一级菜单的变量。代表显示不同的窗口。
   {
           case 1:   //显示时间窗口的数据  数据格式 SS FF MM 时 分 秒
                if(ucWd1Update==1)  //窗口1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1Part1Update==1)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=ucHour/10;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=ucHour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1Part2Update==1)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=ucMinute/10; 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4=ucMinute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//数码管闪烁
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 //相当于二级菜单,根据局部变量的值,使对应的参数产生闪烁的动态效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//都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//分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,显示前两位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        //目的是上面闪烁后,数码管显示内容会清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2Update==1)  //窗口1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2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=ucSetTimeCnt1/10;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=ucSetTimeCnt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2Part2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=ucSetTimeCnt2/10;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4=ucSetTimeCnt2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 //相当于二级菜单,根据局部变量的值,使对应的参数产生闪烁的动态效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//都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//分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,这里是为了显示前两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        //目的是上面闪烁后,数码管显示内容会清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3Update==1)  //窗口3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3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epCnt1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SetTepCnt1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SetTepCnt1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ucSetTepCnt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SetTepCnt1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SetTepCnt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3Part2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2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 = 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4Update==1)  //窗口4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4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D_value_Tem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AD_value_Tem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AD_value_Tem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ucAD_value_Te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AD_value_Te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AD_value_Te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4Part2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2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 = 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5:if(ucWd5Update==1)  //窗口5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5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Part1Update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6:ucDigTimeLock = 1; //不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4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15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16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按键服务程序
功    能:按键处理的事务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ervice(void) //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
{
        switch(ucKeySec) //按键服务状态切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// 加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witch(ucPart) //在不同的局部变量下,相当于二级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Hour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Minute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1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2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epCnt1>1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1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// 减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//在不同的局部变量下,相当于二级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Hour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Minute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//在不同的局部变量下,相当于二级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1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2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--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epCnt1>1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//短按设置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larmPrompt == 1)         //此时报警启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0;          //报警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 //在窗口2的时候,要第一次激活设置时间,必须是长按3秒才可以,这里短按激活不了第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2)  //设置时间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注释五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每个月份的天数最大值是不一样的,在写入ds1302时钟芯片内部数据前,应该做一次调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有的月份最大28天,有的月份最大29天,有的月份最大30天,有的月份最大31天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BCD=number_to_bcd(ucHour);  //原始数值转BC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BCD=number_to_bcd(ucMinute);  //原始数值转BC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condBCD=number_to_bcd(ucSecond);  //原始数值转BC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HOUR,ucHourBCD);        //小时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MINUTE,ucMinuteBCD);    //分钟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SECOND,ucSecondBCD);    //秒位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1;  //窗口1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3; //切换到第三个窗口,设置预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Update=1;  //窗口3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4;  //切换到第四个窗口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1;//启动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BootScreen == 0)  //开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1;  //窗口1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ootScreen = 1; //开关标志位置1,为关机做准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BootScreen == 1)//关机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6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ootScreen = 0; //开关标志位清零,为开机做准备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//停止加热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12; //复位默认设的小时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30; //复位默认设的分钟
//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50; //复位默认温度值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         //设置清零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BootScreen == 1)//关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ootScreen = 0; //开关标志位清零,为开机做准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//停止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12; //复位默认设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30; //复位默认设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50; //复位默认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         //设置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7://长按3秒设置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==0) //处于非设置时间的状态下,要第一次激活设置时间,必须是长按3秒才可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=1;  //进入到设置日期的状态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Update=1;  //窗口1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 == 0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2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=1;  //进入到设置时间的状态下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Update=1;  //窗口2更新显示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1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 == 0&& ucStartheat == 0)          //处于非设置的情况下,长按设置系统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cPart == 0&&ucStartheat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处于非设置的情况下,久长按退出定时恒温热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//停止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12; //复位默认设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30; //复位默认设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50; //复位默认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S1302采样程序
功    能:读取DS1302的数据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系统不用时时刻刻采集ds1302的内部数据,每隔一段时间更新采集一次就可以了。
          这个间隔时间应该小于或者等于1秒钟的时间,否则在数码管上看不到每秒钟的时间变化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sampling(void) //ds1302采样程序,内部每秒钟采集更新一次
{
   if(ucPart==0)  //当系统不是处于设置日期和时间的情况下
   {
      ++uiSampingCnt;  //累计主循环次数的时间

      if(uiSampingCnt>const_ds1302_sampling_time)  //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采集一次Ds1302数据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Samping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BCD=Read1302(READ_HOUR); //读取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BCD=Read1302(READ_MINUTE); //读取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=bcd_to_number(ucHourBCD);  //BCD转原始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=bcd_to_number(ucMinuteBCD);  //BCD转原始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1; //窗口1更新显示时间
      }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修改DS1302时间的驱动程序
功    能:读取DS1302的数据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此处写的是BCD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, unsigned char dat )
{

         unsigned char i,temp;//单片机驱动DS1302属于SPI通讯方式,根据我的经验,不用关闭中断
     DS1302_CE_dr=0;      //CE引脚为低,数据传送中止
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SCLK_dr=0;           //清零时钟总线
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DS1302_CE_dr = 1;    //CE引脚为高,逻辑控制有效
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for ( i=0; i<8; i++ )//循环8次移位
     {
        DIO_dr_sr = 0;
        temp = addr;
        if(temp&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O_dr_sr 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O_dr_sr =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addr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}
     //发送数据

     for ( i=0; i<8; i++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8次移位
     {
        DIO_dr_sr = 0;
        temp = dat;
        if(temp&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O_dr_sr 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DIO_dr_sr =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dat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}
     DS1302_CE_dr = 0;
     delay_short(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读取DS1302时间的驱动程序
功    能:读取DS1302的数据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此处读的是BCD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 )
{
    unsigned char i,temp,dat1;
    DS1302_CE_dr=0;      //单片机驱动DS1302属于SPI通讯方式,根据我的经验,不用关闭中断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SCLK_dr=0;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DS1302_CE_dr = 1;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for ( i=0; i<8; i++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8次移位
    {
       DIO_dr_sr = 0;
       temp = addr;
       if(temp&0x01)
       {
          DIO_dr_sr =1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 DIO_dr_sr =0;
       }
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addr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注    释:51单片机IO口的特点,在读取数据之前必须先输出高电平,
          如果是PIC,AVR等单片机,这里应该把IO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入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DIO_dr_sr =1;   //51单片机IO口的特点,在读取数据之前必须先输出高电平,
   temp=0;

   for ( i=0; i<8; i++ )
   {
      temp>>=1;
      if(DIO_dr_sr==1)
      {
         temp=temp+0x80;
      }

      DIO_dr_sr =1;  //51单片机IO口的特点,在读取数据之前必须先输出高电平
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}

    DS1302_CE_dr=0;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dat1=temp;
    return (dat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BCD转原始数值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bcd_to_number(unsigned char ucBcdTemp)  //BCD转原始数值
{
   unsigned char ucNumberResult=0;
   unsigned char ucBcdTemp10;
   unsigned char ucBcdTemp1;

   ucBcdTemp10=ucBcdTemp;
   ucBcdTemp10=ucBcdTemp10>>4;
   ucBcdTemp1=ucBcdTemp;
   ucBcdTemp1=ucBcdTemp1&0x0f;
   ucNumberResult=ucBcdTemp10*10+ucBcdTemp1;
   return ucNumberResult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原始数值转换成BCD码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number_to_bcd(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) //原始数值转BCD
{
   unsigned char ucBcdResult=0;
   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10;
   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1;
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;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10/10;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10<<4;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10&0xf0;
   ucNumberTemp1=ucNumberTemp;
   ucNumberTemp1=ucNumberTemp1%10;
   ucBcdResult=ucNumberTemp10|ucNumberTemp1;
   return ucBcdResult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S1302备用电池电量用完报警程序
功    能:DS1302备用电池电量用完后,蜂鸣器在0.5S发也鸣叫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alarm_service(void) //ds1302出错报警
{
    if(ucDs1302Error==1)  //备用电池的电量用完了报警提示
    {
           if(uiDs1302Cnt>const_ds1302_0_5s)  //大概0.5秒钟蜂鸣器响一次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s1302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s1302Cnt=0; //计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蜂鸣器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s1302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}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热水完毕报警程序
功    能:热水完毕后,发出报警声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4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cAlarmPrompt_service()
{
    static        unsigned int uiAlarmPromptCnt;        //报警延时计数器
        static  unsigned char ucNumberCnt;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计数器
        static  unsigned int const_time_2s = 400; //报警的时间间隔
        static  unsigned int const_voice_AlarmPrompt = 200;

   if(ucAlarmPrompt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标志位置位后报警
   {
       uiAlarmPromptC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延时计数器自加1

       if(uiAlarmPromptCnt>const_time_2s)        //2S发出报警声音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iAlarmPrompt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AlarmPrompt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ucNumberC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计数器加1

                   if(ucNumberCnt == 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为10次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Number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数码管显示驱动程序
功    能:显示对应的时间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witch(ucDigStep)          //步骤变量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1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1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1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 2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2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2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2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 3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3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3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3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 4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4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4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4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1;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热水时间和温度数据对比
功    能:将设定的时间于当前的时间作对比,数据正确执行。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Data_contrast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preser_heat = 0;        //保温标志位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 ucCheakFault = 0;                //故障检查标志位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TimeEqual = 0;       //设定时间相等的标志位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TimeAfter  = 0;      //两分钟前的时间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TepAfter  = 0;      //两分钟前的时间

        if(ucStartheat == 1&&ucPart == 0)   //开始预设加热标志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ucHour == ucSetTimeCnt1) && (ucMinute == ucSetTimeCnt2)&&ucTimeEqual == 0)  //设定的时间相等
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1;//启动加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4;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到窗口4,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1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高(吸合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1;//故障检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Equal = 1;//时间对比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After         = 0;//先对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pAfter         = 0;//先对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After = ucMinu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pAfter = ucAD_value_Tem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1;  //故障报警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ucCheakFault == 1&&(ucTimeAfter+3) == ucMinut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D_value_Tem>=(ucTepAfter+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0;   //故障检测清零,只做一次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Equal = 0;//时间对比完成标志清零,为下一次做准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0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(断开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5;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到窗口5,显示错误代码E0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Update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12; //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4 = 1;  //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1;  //故障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0;   //故障检测清零,只做一次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 //检测到有故障,停止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ucAD_value_Tem>=ucSetTepCnt1)        //设定到加热温度相等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//停止预设加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0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(断开)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0;//故障检查标志清零,为下一次做准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1; //报警标志位置1,启动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er_heat = 1;   //执行保温标志位,开始进行保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窗口1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if(preser_heat == 1)        //保温程序,开始执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ucSetTepCnt1-5) >= ucAD_value_Te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1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4;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窗口4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//不显示小数点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ucSetTepCnt1+5) <= ucAD_value_Te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0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窗口1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ADC采样程序
功    能:读取ADC0832转换后的数据
返 回 值:
时    间:2014-11-24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sampling_service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= 0;  //读取数据8位的次数变量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ADC;  //AD值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CheckADC; //校验的AD值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ucTemp;   //参与换算的中间变量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uiTempFilterV=0; //参与换算的中间变量
//    static unsigned long ulBackupFilterV=255;  //备份最新采样数据的中间变量
//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 uiTimpFilterTep = 0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wendu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Adresult;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SamplingCnt=0; //统计采样的次数  本程序采样8次后求平均值

        adc0832_CS_dr = 0;        //使能端置低

        adc0832_DI_sr_dr = 1;  //起始位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           //输出低电平
        delay_short(1);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           //输出高电平

        adc0832_DI_sr_dr = 1;  //选择通道,输出数据1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
        adc0832_DI_sr_dr = 0;  //选择通道。输出数据0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
    adc0832_DI_sr_dr = 1;  //拉高数据线
        delay_short(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           //一个下降延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//读取8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ADC <<= 1;
 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 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adc0832_DI_sr_dr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ucADC  |= 0x0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校验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ucCheckADC >>= 1;

           if(adc0832_DI_sr_dr == 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CheckADC |= 0x80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
        }

        adc0832_CS_dr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使能端

        if(ucADC == ucCheckADC)        //校验两个读取的数据是否一致
        {
        ucTemp=ucADC; //把char类型数据赋值给long类型数据,参与乘除法运算的数据,为了避免运算结果溢出,我都用long类型

                uiTempFilterV=uiTempFilterV+ucTemp;  //累加8次后求平均值
                ucSamplingCnt++;  //统计已经采样累计的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cSamplingCnt>=8)
                {

/* 注释二:
* 求平均值滤波法,为了得到的数据更加圆滑,去除小毛刺。
* 向右边移动3位相当于除以8。
*/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uiTempFilterV=uiTempFilterV>>3; //求平均值滤波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result=(255000/uiTempFilterV)-100;//求得当前温度对应的阻值,十欧为单位,此公式的演变请看上述详细说明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lBackupFilterV>=20)  //最近备份的上一次数据大于等于0.02V的情况下
//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result<(ulBackupFilterV-5)||Adresult>(ulBackupFilterV+5)) //在正负0.020V偏差范围外,更新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BackupFilterV=Adresult;  //备份最新采样的数据,方便下一次对比判断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TimpFilterTep=Adresult; //得到经过滤波处理的实时电压值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=1; //局部更新显示经过滤波处理的电压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//最近备份的上一次数据小于0.02V的情况下
//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TempFilterV>(ulBackupFilterV+2))  //在正0.020V偏差范围外,更新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BackupFilterV=Adresult;  //备份最新采样的数据,方便下一次对比判断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TimpFilterTep=Adresult; //得到经过滤波处理的实时电压值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=1; //局部更新显示经过滤波处理的电压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 = 0;//清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result>=wendu_tab[wendu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ndu>=10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 = 10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_value_Tem = wendu;

                    ucSamplingCnt=0;  //清零,为下一轮采样滤波作准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uiTempFilterV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ADC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两次读取的数据不一致,就把数据清零
                ucAD_value_Tem = wendu;

        }
    ucWd4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4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定时器中断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
   TF0=0;  //清除中断标志
   TR0=0; //关中断
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放在中断里
   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放在中断里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1==1) 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1<0xffff)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1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2==1)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2<0xffff)        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2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3==1)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3<0xffff)        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3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4==1)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3<0xffff)        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4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间歇性蜂鸣器报警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if(ucDs1302Error>0) //EEPROM出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cDs1302Lock==0)//原子锁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s1302Cnt++;  //间歇性蜂鸣器报警的计时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蜂鸣器驱动放在中断里面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iVoiceCnt!=0)   //蜂鸣器
   {
       uiVoiceCnt--;  //每次进入定时中断都自减1,直到等于零为止。才停止鸣叫
           beep_dr = 0;          //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,低电平就开始鸣叫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 beep_dr = 1;   //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,高电平就停止鸣叫。
   }

        TH0=0xf8;   //重装初始值(65535-2000)=63535=0xf82f
        TL0=0x2f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=1;  //开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定时器初始化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init()
{
   TH0=0xf8;   //重装初始值(65535-2000)=63535=0xf82f
   TL0=0x2f;
   EA = 1;
   ET0 = 1;
   TR0=1;  //开中断

   /* 注释七:
        * 检查ds1302芯片的备用电池电量是否用完了。
        * 在上电的时候,在一个特定的地址里把数据读出来,如果发现不等于0x5a,
        * 则是因为备用电池电量用完了,导致保存在ds1302内部RAM数据区的数据被更改,
        * 与此同时,应该重新写入一次0x5a,为下一次通电判断做准备
        */
        ucCheckDs1302=Read1302(READ_CHECK); //判断ds1302内部的数据是否被更改
        if(ucCheckDs1302!=0x5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CHECK,0x5a);            //重新写入标志数据,方便下一次更换新电池后的判断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ucDs1302Erro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表示报警启动
                ucWd = 5;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到窗口5,显示错误代码E001
                ucWd5Update = 1;

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12; //E
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ucTemp4 = 2;  //1

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初始化单片机内部和外部IO口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ial_myself(void)  //第一区 初始化单片机
{
        beep_dr=1; //用PNP三极管控制蜂鸣器,输出高电平时不叫。
        relay_dr = 0;
        dig1_dr = 1;
        dig2_dr = 1;
        dig3_dr = 1;
        dig4_dr = 1;
        delay_long(3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延时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elay_ms)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unsigned int i,j;

        for(i = delay_ms;i>0;i--)
           for(j = 10;j>0;j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延时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short(unsigned int uiDelayShort)
{
   unsigned int i;

   for(i=0;i<uiDelayShort;i++)
   {
      ;   //一个分号相当于执行一条空语句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 延时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long(unsigned int uiDelayLong)
{
   unsigned int i;
   unsigned int j;

   for(i=uiDelayLong;i>0;i--)
      for(j=50;j>0;j--);  //内嵌循环的空指令数量
}

由于水平能力有限,纰漏之处,还望各位读者指出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(2014-12-03):
下面是楼主的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名    称: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
功    能:
          1、数码管显示当前北京时间。可对时间进行修改。
                  2、设定时间,到达设定的时间开始加热。
                  3、设定温度,到达设定的温度值,停止加热。
                  4、加热完毕后,蜂鸣器报警提示,温度控制在设定温度+-5度变化。
                  5、DS1302备用电池电量用完时,蜂鸣器报警。并在数码管上显示E002代码
                  6、发热体好坏判别,如果坏了,蜂鸣器报警,并在数码管上显示E001代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7、没有水的情况下,不加热,并且蜂鸣器发出报警。

作    者:肖亚平
创建时间:2014年11月11日
修改时间: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头文件

#define const_dpy_time_half  200  //数码管闪烁时间的半值
#define const_dpy_time_all   400  //数码管闪烁时间的全值 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#define const_voice_short  40   //蜂鸣器短叫的持续时间
#define const_voice_long  120 //蜂鸣器长鸣叫的时间
#define const_DigTime_level 240        //小数点计时上限值
#define const_KeyTime_level 30 //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
#define const_key_time_short3  30    //短按的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
#define const_key_time_long3   1024     //长按的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
#define const_time_0_25s  111   //0.2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
#define const_time_1s     444   //1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
#define const_ds1302_0_5s  200   //大概0.5秒的时间
#define const_ds1302_sampling_time    300   //累计主循环次数的时间,每次刷新采样时钟芯片的时间

#define WRITE_SECOND    0x80    //DS1302内部的相关地址
#define WRITE_MINUTE    0x82
#define WRITE_HOUR      0x84
#define WRITE_DATE      0x86
#define WRITE_MONTH     0x88
#define WRITE_YEAR      0x8C
#define WRITE_CHECK     0xC2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CHECK      0xC3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SECOND     0x81
#define READ_MINUTE     0x83
#define READ_HOUR       0x85
#define READ_DATE       0x87
#define READ_MONTH      0x89
#define READ_YEAR       0x8D
#define WRITE_PROTECT   0x8E

#define WRITE_SET_HOUR     0xC4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SET_HOUR      0xC5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
#define WRITE_SET_MINUTE     0xC6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#define READ_SET_MINUTE      0xC7  //用来检查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地址

sbit SCLK_dr      =P1^0;
sbit DIO_dr_sr    =P1^1;
sbit DS1302_CE_dr =P1^2;

sbit dig1_dr =  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2_dr =  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3_dr =  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4_dr =  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位选输出
sbit digital_dp_dr = P2^4; 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输出

sbit beep_dr = P2^5;           //蜂鸣器输出
sbit Key_sr1 = 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/选择键
sbit Key_sr2 = 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选择键        Down
sbit Key_sr3 = 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选择键        UP
sbit relay_dr = P1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
sbit Key_sr4 = P1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按键

sbit adc0832_CS_dr = P1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0832的使能端口
sbit adc0832_DI_sr_dr = P1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0832的数据端口
sbit adc0832_CLK_dr = P1^7;                //adc0832的时钟端口

unsigned char ucShortTouchFlag3 = 0; //短按的自锁标志、
unsigned char ucShortTouchFlag4 = 0; //短按的自锁标志

unsigned char ucDigStep = 1;        //步骤变量
unsigned int uiDigTimeCnt = 0;        //小数点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DigTimeLock = 0;//原子锁
unsigned int uiVoiceCnt        = 0;         //蜂鸣器计数器

unsigned int uiDigTemp1 = 0;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unsigned int uiDigTemp2 = 0;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unsigned int uiDigTemp3 = 0;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unsigned int uiDigTemp4 = 0;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内容

unsigned int uiDigTemp = 0;     //计数的变量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1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unsigned char ucKeySec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被触发的按键编号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2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3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3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
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4 = 0;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
unsigned char ucKeyLock4 = 0;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
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1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2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3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unsigned char ucKeyStartFlag4=0;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

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1 = 0; //连续触发延时计数器累加
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2 = 0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 ucVoiceLock=0;  //蜂鸣器鸣叫的原子锁

unsigned char ucDigShowTemp=0; //临时中间变量
unsigned char ucWd=6;  //本程序的核心变量,窗口显示变量。类似于一级菜单的变量。代表显示不同的窗口。
unsigned char ucPart=0;//本程序的核心变量,局部显示变量。类似于二级菜单的变量。代表显示不同的局部。
unsigned char ucWd1Update=0; //窗口1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2Update=1; //窗口2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3Update=1; //窗口3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4Update=1; //窗口4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5Update=1; //窗口5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1Part1Update=0;  //在窗口1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1Part2Update=0; //在窗口1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2Part1Update=0;  //在窗口2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2Part2Update=0; //在窗口2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3Part1Update=0; //在窗口3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3Part2Update=0; //在窗口3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4Part1Update = 0;        //在窗口4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unsigned char ucWd4Part2Update = 0;        //在窗口4中,局部2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Wd5Part1Update = 0;        //在窗口5中,局部1的更新显示标志

unsigned char ucDelayTimerLock=0; //原子锁

//unsigned int  uiDelayTimer=0;
unsigned char ucCheckDs1302=0;  //检查Ds1302芯片是否正常
unsigned char ucDs1302Error=0; //Ds1302芯片的备用电池是否用完了的报警标志
unsigned char ucDs1302Lock=0;//原子锁
unsigned int  uiDs1302Cnt=0; //间歇性蜂鸣器报警的计时器
unsigned char ucDpyTimeLock=0; //原子锁
unsigned int  uiDpyTimeCnt=0;  //数码管的闪烁计时器,放在定时中断里不断累加
unsigned char ucAutoDisplayDateLock1 = 0;  //原子锁
unsigned char ucAutoDisplayDateLock2 = 0;  //原子锁

unsigned char  ucHour=0;
unsigned char  ucMinute=0;
unsigned char  ucSecond=0;

unsigned char  ucHourBCD=0;
unsigned char  ucMinuteBCD=0;
unsigned char  ucSecondBCD=0;

unsigned char ucSetTimedataCnt1;
unsigned char ucSetTimedataCnt2;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1BCD;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2BCD;

unsigned char ucTemp1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unsigned char ucTemp2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unsigned char ucTemp3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unsigned char ucTemp4=0;  //中间过渡变量
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1 = 12; //设定时间变量
unsigned char ucSetTimeCnt2 = 30;

unsigned char ucSetTepCnt1 = 50;         //设置温度计数器

unsigned char ucDigShow4;  //第4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unsigned char ucDigShow3;  //第3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unsigned char ucDigShow2;  //第2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unsigned char ucDigShow1;  //第1位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

unsigned int uiSampingCnt=0;   //采集Ds1302的计时器,每秒钟更新采集一次
unsigned char ucStartheat = 0;  //启动加热标志位
unsigned char ucAlarmPrompt = 0;//加热完毕报警提示标志位

unsigned char ucAD_value_Tem = 0;//AD转换过后的温度数据
unsigned char ucADC_value = 0;//AD数据
unsigned char ucADC_sampling_number = 1; //开启ADC采样的标志位
unsigned char ucADC_samplingCnt = 0;         //ADC采样次数变量
unsigned char KeyChangeTimeFlag;
unsigned char ucBootScreen = 0;  //开机标志位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s1302_alarm_service(void); //ds1302出错报警
void ds1302_sampling(void); //ds1302采样程序,内部每秒钟采集更新一次
void Write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, unsigned char dat );//修改时间的驱动
void display_service(void); //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
void delay_short(unsigned int uiDelayShort);
void delay_long(unsigned int uiDelayLong);

unsigned char Read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 );//读取时间的驱动
unsigned char bcd_to_number(unsigned char ucBcdTemp);  //BCD转原始数值
unsigned char number_to_bcd(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); //原始数值转BCD

void initial_myself(void);  //第一区 初始化单片机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elay_ms);
void display();
void T0_time();
void key_scan();
void key_service();
void T0_init();
void TimeData_contrast();
void ucAlarmPrompt_service();
void ADC_sampling_service();

unsigned char array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,0xc6,0x8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6,0xf6,0xf6,0xf0};

const unsigned int code wendu_tab[106]=
{
   3274,3111,2957,2812,2674,2545,2422,2306,2196,2092, //0~9
   1993,1900,1811,1728,1648,1573,1501,1433,1369,1308, //10~19
   1250,1194,1142,1092,1045,1000,957,916,877,840,          //20~29
   805,771,739,709,679,652,625,600,576,553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0~39
   531,510,490,471,453,435,418,402,387,37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0~49
   358,345,332,320,308,297,286,276,266,256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~59
   247,238,230,222,214,207,199,193,186,18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0~69
   174,168,162,157,152,147,142,137,133,12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0~79
   124,120,116,113,109,106,102,99,96,93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0~89
   90,88,85,82,80,78,75,73,71,69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90~99
   67,65,63,61,59,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~105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主程序
功    能:程序执行的入口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T0_init();
        initial_myself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ds1302_alarm_service(); //ds1302出错报警
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ervice(); //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     ds1302_sampling(); //ds1302采样程序,内部每秒钟采集更新一次
                 key_servic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服务函数放在主程序里
                 TimeData_contrast();

                if(ucADC_sampling_number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DC_samplingCnt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_numb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sampling_servi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C_sampling_numbe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ucDigTimeLock == 0 && ucPart == 0)          //开始计数器标志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iDigTimeCnt++;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开始计数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igital_dp_dr = 1;  //关闭小数点显示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uiDigTimeCnt >= const_DigTime_level)  //计数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标志位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igTime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ital_dp_dr = ~digital_dp_dr;          //小数点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标志位清零,开始计数。
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数码管闪烁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if(ucDpyTimeLock==0) //原子锁判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++;  //数码管的闪烁计时器
        }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按键扫描
功    能:
         1、按下Key_sr1,加1,如果安下一直不松,就连续加。
                 2、按下Key_sr2,加减1,如果安下一直不松,就连续减。
                 3、按下Key_sr3,单击单步触发,和长按触发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按键运用了,单击,长按,连续触发的方法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ChangeTimeFlag3;

        if(Key_sr1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1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1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1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1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1>=const_KeyTime_leve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1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1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else if(uiKeyTimeCnt1<const_time_1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1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1++; //连续触发延时计数器累加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CtntyCnt1>const_time_0_25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sr2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2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2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2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2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2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2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2>=const_KeyTime_leve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2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2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2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2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2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iKeyTimeCnt2<const_time_1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2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2++; //连续触发延时计数器累加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CtntyCnt2>const_time_0_25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CtntyCnt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2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sr3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3,4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3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3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3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3 = 0; //短按的自锁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KeyChangeTimeFlag3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3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3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cShortTouchFlag3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3>=const_key_time_short3)  //短按中间间隔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3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3号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3>=const_key_time_long3&&KeyChangeTimeFlag3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ChangeTimeFlag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7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7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3>=const_key_time_long3+const_key_time_long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3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3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3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18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17号键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sr4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1号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4 = 0;         //启动定时中断计数的开关清零
           uiKeyTimeCnt4 = 0;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ucKeyLock4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清零
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4 = 0; ///短按的自锁标志清零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ucKeyLock4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4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开关,开始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cShortTouchFlag4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4>=const_KeyTime_leve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hortTouchFlag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4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4号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if(uiKeyTimeCnt4>=const_key_time_long3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tartFlag4 = 0;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关闭,停止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Lock4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锁按键置位,避免一直触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4 = 0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KeySec = 5;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5号键
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功    能:更新显示内容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isplay_service(void) //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
{
   switch(ucWd)  //本程序的核心变量,窗口显示变量。类似于一级菜单的变量。代表显示不同的窗口。
   {
           case 1:   //显示时间窗口的数据  数据格式 SS FF MM 时 分 秒
                if(ucWd1Update==1)  //窗口1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1Part1Update==1)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=ucHour/10;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=ucHour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1Part2Update==1)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=ucMinute/10; 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4=ucMinute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//数码管闪烁
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 //相当于二级菜单,根据局部变量的值,使对应的参数产生闪烁的动态效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//都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//分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,显示前两位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        //目的是上面闪烁后,数码管显示内容会清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2Update==1)  //窗口1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2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=ucSetTimeCnt1/10;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=ucSetTimeCnt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2Part2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=ucSetTimeCnt2/10;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4=ucSetTimeCnt2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 //相当于二级菜单,根据局部变量的值,使对应的参数产生闪烁的动态效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//都不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//分参数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,这里是为了显示前两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        //目的是上面闪烁后,数码管显示内容会清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3Update==1)  //窗口3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3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epCnt1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SetTepCnt1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SetTepCnt1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ucSetTepCnt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SetTepCnt1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SetTepCnt1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3Part2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2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 = 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DpyTimeCnt==const_dpy_time_hal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iDpyTimeCnt>const_dpy_time_all) //const_dpy_time_all一定要比const_dpy_time_half 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1;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pyTimeCnt=0;   //及时把闪烁记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pyTim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0;   //数码管显示空,什么都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4Update==1)  //窗口4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2Update=1;  //局部分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4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D_value_Tem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AD_value_Tem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AD_value_Tem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ucAD_value_Te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ucAD_value_Te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ucAD_value_Te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4Part2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2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 = 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5:if(ucWd5Update==1)  //窗口5要全部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Update=0;  //及时清零标志,避免一直进来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Part1Update=1;  //局部时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Wd5Part1Updat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Part1Update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ucTemp1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ucTemp2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ucTemp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ucTemp4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6:ucDigTimeLock = 1; //不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1=13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2=14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3=15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how4=16; //数码管显示实际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按键服务程序
功    能:按键处理的事务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ervice(void) //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
{
        switch(ucKeySec) //按键服务状态切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// 加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witch(ucPart) //在不同的局部变量下,相当于二级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Hour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Minute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1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2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epCnt1>1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1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// 减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//在不同的局部变量下,相当于二级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Hour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Minute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Part) //在不同的局部变量下,相当于二级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1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1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imeCnt2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Part2Update=1;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switch(ucP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--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SetTepCnt1>1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Part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//短按设置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larmPrompt == 1)         //此时报警启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0;          //报警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 //在窗口2的时候,要第一次激活设置时间,必须是长按3秒才可以,这里短按激活不了第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2)  //设置时间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注释五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每个月份的天数最大值是不一样的,在写入ds1302时钟芯片内部数据前,应该做一次调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有的月份最大28天,有的月份最大29天,有的月份最大30天,有的月份最大31天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BCD=number_to_bcd(ucHour);  //原始数值转BC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BCD=number_to_bcd(ucMinute);  //原始数值转BC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condBCD=number_to_bcd(ucSecond);  //原始数值转BC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HOUR,ucHourBCD);        //小时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MINUTE,ucMinuteBCD);    //分钟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SECOND,ucSecondBCD);    //秒位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1;  //窗口1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3; //切换到第三个窗口,设置预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3Update=1;  //窗口3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4;  //切换到第四个窗口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1;//启动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BootScreen == 0)  //开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1;  //窗口1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ootScreen = 1; //开关标志位置1,为关机做准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BootScreen == 1)//关机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6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ootScreen = 0; //开关标志位清零,为开机做准备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//停止加热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12; //复位默认设的小时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30; //复位默认设的分钟
//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50; //复位默认温度值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         //设置清零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BootScreen == 1)//关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ootScreen = 0; //开关标志位清零,为开机做准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//停止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12; //复位默认设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30; //复位默认设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50; //复位默认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         //设置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7://长按3秒设置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  //在不同的窗口下,设置不同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==0) //处于非设置时间的状态下,要第一次激活设置时间,必须是长按3秒才可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=1;  //进入到设置日期的状态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Update=1;  //窗口1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 == 0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=2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=1;  //进入到设置时间的状态下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2Update=1;  //窗口2更新显示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1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W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Part == 0&& ucStartheat == 0)          //处于非设置的情况下,长按设置系统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ucPart == 0&&ucStartheat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处于非设置的情况下,久长按退出定时恒温热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P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//停止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1 = 12; //复位默认设的小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imeCnt2 = 30; //复位默认设的分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etTepCnt1 = 50; //复位默认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long; //按键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ucVoice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,保护主函数与中断函数的共享变量uiVoiceCnt
              ucKeySec=0;  //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,按键编号清零,避免一致触发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S1302采样程序
功    能:读取DS1302的数据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系统不用时时刻刻采集ds1302的内部数据,每隔一段时间更新采集一次就可以了。
          这个间隔时间应该小于或者等于1秒钟的时间,否则在数码管上看不到每秒钟的时间变化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sampling(void) //ds1302采样程序,内部每秒钟采集更新一次
{
   if(ucPart==0)  //当系统不是处于设置日期和时间的情况下
   {
      ++uiSampingCnt;  //累计主循环次数的时间

      if(uiSampingCnt>const_ds1302_sampling_time)  //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采集一次Ds1302数据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Samping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BCD=Read1302(READ_HOUR); //读取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BCD=Read1302(READ_MINUTE); //读取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our=bcd_to_number(ucHourBCD);  //BCD转原始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inute=bcd_to_number(ucMinuteBCD);  //BCD转原始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=1; //窗口1更新显示时间
      }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修改DS1302时间的驱动程序
功    能:读取DS1302的数据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此处写的是BCD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, unsigned char dat )
{

         unsigned char i,temp;//单片机驱动DS1302属于SPI通讯方式,根据我的经验,不用关闭中断
     DS1302_CE_dr=0;      //CE引脚为低,数据传送中止
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SCLK_dr=0;           //清零时钟总线
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DS1302_CE_dr = 1;    //CE引脚为高,逻辑控制有效
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for ( i=0; i<8; i++ )//循环8次移位
     {
        DIO_dr_sr = 0;
        temp = addr;
        if(temp&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O_dr_sr 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O_dr_sr =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addr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}
     //发送数据

     for ( i=0; i<8; i++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8次移位
     {
        DIO_dr_sr = 0;
        temp = dat;
        if(temp&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O_dr_sr 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DIO_dr_sr =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dat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}
     DS1302_CE_dr = 0;
     delay_short(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读取DS1302时间的驱动程序
功    能:读取DS1302的数据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此处读的是BCD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 )
{
    unsigned char i,temp,dat1;
    DS1302_CE_dr=0;      //单片机驱动DS1302属于SPI通讯方式,根据我的经验,不用关闭中断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SCLK_dr=0;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DS1302_CE_dr = 1;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for ( i=0; i<8; i++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8次移位
    {
       DIO_dr_sr = 0;
       temp = addr;
       if(temp&0x01)
       {
          DIO_dr_sr =1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 DIO_dr_sr =0;
       }
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addr >>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注    释:51单片机IO口的特点,在读取数据之前必须先输出高电平,
          如果是PIC,AVR等单片机,这里应该把IO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入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DIO_dr_sr =1;   //51单片机IO口的特点,在读取数据之前必须先输出高电平,
   temp=0;

   for ( i=0; i<8; i++ )
   {
      temp>>=1;
      if(DIO_dr_sr==1)
      {
         temp=temp+0x80;
      }

      DIO_dr_sr =1;  //51单片机IO口的特点,在读取数据之前必须先输出高电平
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SCLK_dr = 1;
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  SCLK_dr = 0;
      delay_short(1);
    }

    DS1302_CE_dr=0;
    delay_short(1);
    dat1=temp;
    return (dat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BCD转原始数值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bcd_to_number(unsigned char ucBcdTemp)  //BCD转原始数值
{
   unsigned char ucNumberResult=0;
   unsigned char ucBcdTemp10;
   unsigned char ucBcdTemp1;

   ucBcdTemp10=ucBcdTemp;
   ucBcdTemp10=ucBcdTemp10>>4;
   ucBcdTemp1=ucBcdTemp;
   ucBcdTemp1=ucBcdTemp1&0x0f;
   ucNumberResult=ucBcdTemp10*10+ucBcdTemp1;
   return ucNumberResult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原始数值转换成BCD码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number_to_bcd(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) //原始数值转BCD
{
   unsigned char ucBcdResult=0;
   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10;
   unsigned char ucNumberTemp1;
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;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10/10;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10<<4;
   ucNumberTemp10=ucNumberTemp10&0xf0;
   ucNumberTemp1=ucNumberTemp;
   ucNumberTemp1=ucNumberTemp1%10;
   ucBcdResult=ucNumberTemp10|ucNumberTemp1;
   return ucBcdResult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DS1302备用电池电量用完报警程序
功    能:DS1302备用电池电量用完后,蜂鸣器在0.5S发也鸣叫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302_alarm_service(void) //ds1302出错报警
{
    if(ucDs1302Error==1)  //备用电池的电量用完了报警提示
    {
           if(uiDs1302Cnt>const_ds1302_0_5s)  //大概0.5秒钟蜂鸣器响一次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s1302Lock=1;  //原子锁加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s1302Cnt=0; //计时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short; //蜂鸣器声音触发,滴一声就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s1302Lock=0;  //原子锁解锁
           }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热水完毕报警程序
功    能:热水完毕后,发出报警声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4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cAlarmPrompt_service()
{
    static        unsigned int uiAlarmPromptCnt;        //报警延时计数器
        static  unsigned char ucNumberCnt;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计数器
        static  unsigned int const_time_2s = 400; //报警的时间间隔
        static  unsigned int const_voice_AlarmPrompt = 200;

   if(ucAlarmPrompt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标志位置位后报警
   {
       uiAlarmPromptC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延时计数器自加1

       if(uiAlarmPromptCnt>const_time_2s)        //2S发出报警声音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iAlarmPrompt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延时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uiVoiceCnt=const_voice_AlarmPrompt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ucNumberC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计数器加1

                   if(ucNumberCnt == 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为10次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Number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次数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数码管显示驱动程序
功    能:显示对应的时间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witch(ucDigStep)          //步骤变量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1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1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1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 2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2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2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2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 3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3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3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3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 4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array[ucDigShow4];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4_d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4_d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Step =1;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热水时间和温度数据对比
功    能:将设定的时间于当前的时间作对比,数据正确执行。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Data_contrast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preser_heat = 0;        //保温标志位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 ucCheakFault = 0;                //故障检查标志位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TimeEqual = 0;       //设定时间相等的标志位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TimeAfter  = 0;      //两分钟前的时间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TepAfter  = 0;      //两分钟前的时间

        if(ucStartheat == 1&&ucPart == 0)   //开始预设加热标志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ucHour == ucSetTimeCnt1) && (ucMinute == ucSetTimeCnt2)&&ucTimeEqual == 0)  //设定的时间相等
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1;//启动加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4;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到窗口4,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Upd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1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高(吸合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1;//故障检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Equal = 1;//时间对比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After         = 0;//先对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pAfter         = 0;//先对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After = ucMinu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pAfter = ucAD_value_Tem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1;  //故障报警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ucCheakFault == 1&&(ucTimeAfter+3) == ucMinut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D_value_Tem>=(ucTepAfter+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0;   //故障检测清零,只做一次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imeEqual = 0;//时间对比完成标志清零,为下一次做准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0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(断开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5;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到窗口5,显示错误代码E0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5Update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12; //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4 = 1;  //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1;  //故障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0;   //故障检测清零,只做一次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  //检测到有故障,停止加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ucAD_value_Tem>=ucSetTepCnt1)        //设定到加热温度相等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artheat = 0;//停止预设加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0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(断开)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heakFault = 0;//故障检查标志清零,为下一次做准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larmPrompt = 1; //报警标志位置1,启动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er_heat = 1;   //执行保温标志位,开始进行保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窗口1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if(preser_heat == 1)        //保温程序,开始执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ucSetTepCnt1-5) >= ucAD_value_Te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1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4;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窗口4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//不显示小数点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ucSetTepCnt1+5) <= ucAD_value_Te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dr = 0;        //继电器输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 = 1;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窗口1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1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0; //显示小数点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ADC采样程序
功    能:读取ADC0832转换后的数据
返 回 值:
时    间:2014-11-24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sampling_service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= 0;  //读取数据8位的次数变量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ADC;  //AD值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CheckADC; //校验的AD值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ucTemp;   //参与换算的中间变量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uiTempFilterV=0; //参与换算的中间变量
//    static unsigned long ulBackupFilterV=255;  //备份最新采样数据的中间变量
//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 uiTimpFilterTep = 0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wendu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Adresult;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SamplingCnt=0; //统计采样的次数  本程序采样8次后求平均值

        adc0832_CS_dr = 0;        //使能端置低

        adc0832_DI_sr_dr = 1;  //起始位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           //输出低电平
        delay_short(1);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           //输出高电平

        adc0832_DI_sr_dr = 1;  //选择通道,输出数据1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
        adc0832_DI_sr_dr = 0;  //选择通道。输出数据0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
    adc0832_DI_sr_dr = 1;  //拉高数据线
        delay_short(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           //一个下降延
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        delay_short(1);
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//读取8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ADC <<= 1;
 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 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adc0832_DI_sr_dr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ucADC  |= 0x0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校验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ucCheckADC >>= 1;

           if(adc0832_DI_sr_dr == 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CheckADC |= 0x80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1;
           adc0832_CLK_dr = 0;

        }

        adc0832_CS_dr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使能端

        if(ucADC == ucCheckADC)        //校验两个读取的数据是否一致
        {
        ucTemp=ucADC; //把char类型数据赋值给long类型数据,参与乘除法运算的数据,为了避免运算结果溢出,我都用long类型

                uiTempFilterV=uiTempFilterV+ucTemp;  //累加8次后求平均值
                ucSamplingCnt++;  //统计已经采样累计的次数

                if(ucSamplingCnt>=8)
                {

/* 注释二:
* 求平均值滤波法,为了得到的数据更加圆滑,去除小毛刺。
* 向右边移动3位相当于除以8。
*/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uiTempFilterV=uiTempFilterV>>3; //求平均值滤波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result=(255000/uiTempFilterV)-100;//求得当前温度对应的阻值,十欧为单位,此公式的演变请看上述详细说明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lBackupFilterV>=20)  //最近备份的上一次数据大于等于0.02V的情况下
//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result<(ulBackupFilterV-5)||Adresult>(ulBackupFilterV+5)) //在正负0.020V偏差范围外,更新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BackupFilterV=Adresult;  //备份最新采样的数据,方便下一次对比判断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TimpFilterTep=Adresult; //得到经过滤波处理的实时电压值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=1; //局部更新显示经过滤波处理的电压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//最近备份的上一次数据小于0.02V的情况下
//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iTempFilterV>(ulBackupFilterV+2))  //在正0.020V偏差范围外,更新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BackupFilterV=Adresult;  //备份最新采样的数据,方便下一次对比判断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TimpFilterTep=Adresult; //得到经过滤波处理的实时电压值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Wd4Part1Update=1; //局部更新显示经过滤波处理的电压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 = 0;//清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result>=wendu_tab[wendu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ndu>=10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 = 10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AD_value_Tem = wendu;

                    ucSamplingCnt=0;  //清零,为下一轮采样滤波作准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uiTempFilterV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ADC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两次读取的数据不一致,就把数据清零
                ucAD_value_Tem = wendu;

        }
    ucWd4Update = 1;//更新窗口4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定时器中断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
   TF0=0;  //清除中断标志
   TR0=0; //关中断
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放在中断里
   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放在中断里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1==1) 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1<0xffff)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1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2==1)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2<0xffff)        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2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3==1)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3<0xffff)        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3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cKeyStartFlag4==1)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
   {
       if(uiKeyTimeCnt3<0xffff)        //防止计数器超出范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iKeyTimeCnt4++;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自加1
           }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间歇性蜂鸣器报警计数器在外部可以关闭,不开启计时功能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if(ucDs1302Error>0) //EEPROM出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cDs1302Lock==0)//原子锁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Ds1302Cnt++;  //间歇性蜂鸣器报警的计时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    能:蜂鸣器驱动放在中断里面
时    间:2014-11-1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if(uiVoiceCnt!=0)   //蜂鸣器
   {
       uiVoiceCnt--;  //每次进入定时中断都自减1,直到等于零为止。才停止鸣叫
           beep_dr = 0;          //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,低电平就开始鸣叫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 beep_dr = 1;   //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,高电平就停止鸣叫。
   }

        TH0=0xf8;   //重装初始值(65535-2000)=63535=0xf82f
        TL0=0x2f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=1;  //开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定时器初始化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init()
{
   TH0=0xf8;   //重装初始值(65535-2000)=63535=0xf82f
   TL0=0x2f;
   EA = 1;
   ET0 = 1;
   TR0=1;  //开中断

   /* 注释七:
        * 检查ds1302芯片的备用电池电量是否用完了。
        * 在上电的时候,在一个特定的地址里把数据读出来,如果发现不等于0x5a,
        * 则是因为备用电池电量用完了,导致保存在ds1302内部RAM数据区的数据被更改,
        * 与此同时,应该重新写入一次0x5a,为下一次通电判断做准备
        */
        ucCheckDs1302=Read1302(READ_CHECK); //判断ds1302内部的数据是否被更改
        if(ucCheckDs1302!=0x5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00);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CHECK,0x5a);            //重新写入标志数据,方便下一次更换新电池后的判断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 (WRITE_PROTECT,0x80);          //允许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ucDs1302Erro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表示报警启动
                ucWd = 5;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到窗口5,显示错误代码E001
                ucWd5Update = 1;

                ucTemp1 = 12; //E
                ucTemp2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ucTemp3 = 0;  //0
                ucTemp4 = 2;  //1

                ucDigTimeLock = 1;  //小数点不显示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初始化单片机内部和外部IO口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ial_myself(void)  //第一区 初始化单片机
{
        beep_dr=1; //用PNP三极管控制蜂鸣器,输出高电平时不叫。
        relay_dr = 0;
        dig1_dr = 1;
        dig2_dr = 1;
        dig3_dr = 1;
        dig4_dr = 1;
        delay_long(3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延时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elay_ms)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unsigned int i,j;

        for(i = delay_ms;i>0;i--)
           for(j = 10;j>0;j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延时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short(unsigned int uiDelayShort)
{
   unsigned int i;

   for(i=0;i<uiDelayShort;i++)
   {
      ;   //一个分号相当于执行一条空语句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 延时程序
功    能:
返 回 值:无
时    间:2014-11-11
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long(unsigned int uiDelayLong)
{
   unsigned int i;
   unsigned int j;

   for(i=uiDelayLong;i>0;i--)
      for(j=50;j>0;j--);  //内嵌循环的空指令数量
}

网友B:
这个东西很实用 ,,楼主的diy能力太强了 不过继电器容易坏 特别是在潮湿的环境里面 建议改成可控硅的 ,成本也基本上差不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很实用 ,,楼主的diy能力太强了 不过继电器容易坏 特别是在潮湿的环境里面 建议改成可控硅的 ,成 ...

相与学习,感谢您的宝贵意见,我也考虑过用可控硅,但是控制电路相对于继电器来说要复杂一些。我的继电器采用的12V 40A应该问题不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错啦,值得收藏

网友E(2015-01-21):
51Hei(51黑)论坛有你更精彩

网友F:
学习一下,非常不错。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G(2015-02-25):
真是高手

网友H:
功能很齐全,设计想到的很细,比较全面

网友I(2015-04-26):
这是个好的东西,

网友I:
电路板搞得漂亮

网友J:
做工精细,好好学习学习,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K:
楼主:你太强大了,必须顶你。资料不错,如果有电路图更好。

网友L:
没黑币了

网友L:
再鼎一下

网友M(2015-07-02):
很有用的。

网友N(2015-09-27):
不说什么,就是顶

网友O:
高手中的高手啊,看的我好崇拜

网友P(2015-12-12):
请问楼主,xps文件打不开,怎么办?谢谢!

网友Q:
非常好,很实用

网友R(2016-02-11):
下了。还没试,我觉得还是用18b20的好

网友S:
学义利用,值得尊敬。谢谢分享!

网友T:
只觉得你是高手。

网友U:
楼主焊工了得呀

网友V(2016-03-23):
正好能用上这个

网友W:
用无触点开关,电路简单。

网友X:
不错,华丽的效果,值得一学!

网友Y:
单片机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 [修改]

网友Y:
RE: 纯手工打造,51单片机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 [修改]

网友Z(2016-05-09):
我都想了1个星期了,大恩不言谢

网友AA(2016-06-24):
有仿真吗?发一份学习。邮箱1304464498@qq.com

网友AB(2017-10-11):
有用,功能全

网友AC:
支持:……金币都下没了

网友AD(2017-11-15):
好东西,我们学校的热水器就是类似的功能

网友AE:
有proteus仿真吗?大学生自主学习,目前还没有能力焊PCB板,一直用proteus仿真。
只求看一下仿真效果。邮箱2170945198@qq.com

网友AF:
为何不用18b20测温

网友AG(2018-04-10):
可以说是非常良心的帖子了

网友AH:
强大的功能啊,学习下

网友AI(2018-05-25):
看到手工焊接的面包板这么规整,佩服

网友AJ(2018-11-21):
看到手工焊接的面包板这么规整,是个细致的人。

网友AK(2019-03-13):
刚好要学习这个,下载学习了,谢谢楼主。

网友AL(2019-09-09):
不知有可控硅输出方面软件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