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舵机问题

楼主(2014-12-03):
单片机控制舵机,(1500,1500)调零后 调成(1600,1600)2个舵机变成一前一后了,(1400,1600)才能前进,为什么?怎么解决

网友A(2017-01-05):
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,获得直流偏置电压。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,产生周期为20ms ,宽度为1.5ms的基准信号,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,获得电压差输出。最后,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。当电机转速一定时,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,使得电压差为0,电机停止转动

网友B:
舵机有同向和反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