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的proteus,P1和P2用的同样的电路同样的c编程,P1不亮P2亮

楼主(2014-12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把你的电路图和程序 发上来 大家一起看看

网友B:
也许是你电路图没画好

网友C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2^0;
void main()
{
while(1)
{
LED1=0;
LED2=0;
}

}

你再试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#include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2^0;

你定义的引脚是不是定义错了,应该有一个引脚接的不是灯吧,我刚开始学单片机闭着眼写,也出现过这种情况,后来发现有一个引脚不对

网友E:
我用你的程序仿真好使,你是不是图连接错了;P1口加了过大的限流电阻;小灯接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