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点亮32个以上的灯

楼主(2014-12-04):
一个单片机可点亮32 个灯,呢超出32个灯怎么用一个单片机点亮  ??

网友A:
用74hc573    595,等芯片来扩展io即可

网友B:
可以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。和动态数码管显示一个道理。LED数码管不过是用8个LED组成一个数字而已。

网友C:
有个单片机有P4口(STC12C5A60S2)  如果单单用单片机驱动它可以驱动36个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74hc573    595,等芯片来扩展io即可

怎么用74hc573呢,有没有教程,或者你给我画个连接图!谢谢

网友A:
用74hc595更好 能扩展更多的io口 这里有详细资料:http://www.51hei.com/chip/3978.html

网友D(2020-11-03):
用译码器也行吧,74系列138芯片类的译码器应该也可以吧

网友E:
点阵就是例子

网友F:
用扫描的方式,类似于驱动多位数码管,32个io口可以控制16行16列LED灯,可以控制256个灯

网友G:
用595芯片,用几个595芯片进行级连,一个595芯片可以控制8个灯,就可以做到用2~3个单片机IO接口控制32个灯了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