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f(dat>1000000000) overflow=1; //如果输入值大于65535(所用的为int型数据

楼主(2014-12-04):
求高手解答下面这句话应该这么理解

if(dat>1000000000) overflow=1; //如果输入值大于65535(所用的为int型数据,最大为65535)的话则溢出标志置1,可供显示程序查询并显示"EEEEEEE"

网友A:
dat 和 overflow 都是变量,,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  如果dat的数值大于1000000000,就把overflow变量设置为1

网友B:
对。if(dat>1000000000) overflow=1;单单这句话不能实现显示程序查询并显示"EEEEEEE"的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