矩阵键盘按键时数码管无反应 请帮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

楼主(2014-12-05):
做了一个矩阵键盘程序,要求是当按下对应的键时数码管显示对应的数值0到F,问题在按下按键时数码管无反应

                   ORG 0000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MAIN
                   NOP

MAIN:           LCALL KEY
                  LCALL DIS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MAIN

KEY:           LCALL KEYY //调扫描键盘
                   JNZ KEY1          //有键按下转KEY1
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MAIN
KEY1:           LCALL DEL  //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KEYY //再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JZ MAIN          //无键按下转回主程序
KEY0:           JNZ KEY0          //等待释放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CPL A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KEY2
KEYY:           MOV P1,#0FH
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P1
                   MOV 30H,A
                   MOV P1,#0F0H
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P1
                   MOV 31H,A
                   ANL 30H,#0FH
                   MOV A,30H
                   ANL 31H,#0F0H
                   ADD A,31H
                   CPL A
                   RET
KEY2:           CJNE R3,#0EEH,KEY3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0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3:           CJNE R3,#0EDH,KEY4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1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4:           CJNE R3,#0EBH,KEY5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2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5:           CJNE R3,#0E7H,KEY6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3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6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7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4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7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8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5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8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9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6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8:           AJMP MAIN
KEY9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0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7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0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1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8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1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2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9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2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3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A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3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4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B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4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5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C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5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6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D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6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7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E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KEY17:           CJNE R3,#0DEH,KEY18
   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FH
                   AJMP DIS
DIS:           MOV A,R2
                   MOV DPTR,#DUAN
   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   SETB P2.3
                   CLR P2.3
                   MOV P0,#0FEH
                   SETB P2.2
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
                   CLR P2.2
                   RET
DEL:           MOV R7,#50
DEL2:           MOV R6,#100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6,$
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7,DEL2
                   RET

DUAN: DB   3Fh,06h,5Bh,4Fh,66h,6Dh,7Dh,07h,7Fh,6Fh,77h,7Ch,39h,5Eh,79h,71h
                   END

网友A:
#在这里ORG        0030H KEY:        ACALL        KS                ;调用判断有无按键按下程序?                 JNZ        K1                ;有键按下,转移                 ACALL        DELAY                ;无键按下,延时10ms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KEY K1:        ACALL        DELAY                ;消除抖动                 ACALL        DELAY                 ACALL        KS                ;再次判断有无按键按下?                 JNZ        K2                ;有键按下,转逐列扫描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KEY                ;误读键,返回 K2:        MOV        R2,#0EFH        ;首列扫描字送R2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R4,#00H        ;首列号送R4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TAB        ;共阴极代码首地址 K3:        MOV        P1,R2                ;列扫描字送P1口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P1                ;读入P1口状态                 JB        ACC.0,LONE        ;判断第0行有无键按下,没有,转去判断第一行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#00H        ;有键按下,首键号送A=00H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LK                ;转去求键号 LONE:        JB        ACC.1,LTWO        ;判断第1行有无键按下,没有,转去判断第二行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#04H        ;有键按下,首键号送A=04H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LK                ;转去求键号 LTWO:        JB        ACC.2,LTHE        ;判断第2行有无键按下,没有,转去判断第三行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#08H        ;有键按下,首键号送A=08H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LK        快速回复#

网友A:
个人觉得这个比较好

矩阵按键汇编

网友B:
我也是菜鸟

楼主:
我想知道要是用扫描法的话怎么来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