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*16-led点阵!仿真文件下载内有电路图和程序

楼主(2014-12-05):
有仿真,有程序。

网友A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/*  数据端接口定义 */
sbit  sck = P2^0;        //输入时钟
sbit  row_dat = P2^1;    //行数据时钟
sbit  row_buf_sck = P2^2; //行锁存
//sbit  row_mr = P2^4;    //移位寄存器清零端
//sbit  row_oe = P2^5;  //输出使能
/*  选通端接口定义 */
sbit  col_dat = P2^6;     //列数据时钟
sbit  col_buf_sck = P2^3; //列锁存

unsigned int code sel[16] = {0xff7f,0x7fff,0xffbf,0xbfff,0xffdf,0xdfff,0xffef,0xef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f7,0xf7ff,0xfffb,0xfbff,0xfffd,0xfdff,0xfffe,0xfeff};

unsigned char code hanzi[22][32] =
{

/* @1 河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8,0x20,  0x06,0x20,  0x40,0x7E,  0x31,0x80,
0x00,0x00,  0x20,0x00,  0x27,0xF0,  0x24,0x20,
0x24,0x20,  0x27,0xF0,  0x20,0x02,  0x20,0x01,
0x3F,0xFE,  0x20,0x00,  0x20,0x00,  0x00,0x00},
/* @2 南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20,0x00,  0x27,0xFF,  0x24,0x00,  0x24,0x10,
0x26,0x90,  0x25,0x90,  0x24,0x90,  0xFC,0xFE,
0x24,0x90,  0x25,0x90,  0x26,0x90,  0x24,0x12,
0x24,0x01,  0x27,0xFE,  0x20,0x00,  0x00,0x00},
/* @3 工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
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3F,0xFC,
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
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00,0x04,  0x00,0x00},
/* @4 业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2,  0x08,0x02,  0x06,0x02,  0x01,0xC2,
0x00,0x02,  0xFF,0xFE,  0x00,0x02,  0x00,0x02,
0x00,0x02,  0xFF,0xFE,  0x00,0x42,  0x00,0x82,
0x03,0x02,  0x0C,0x02,  0x00,0x02,  0x00,0x00},
/* @5 职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40,0x10,  0x40,0x18,  0x7F,0xF0,  0x49,0x10,
0x49,0x20,  0x7F,0xFF,  0x40,0x20,  0x40,0x01,
0x3F,0xC6,  0x20,0x98,  0x20,0x80,  0x20,0x80,
0x20,0x90,  0x3F,0xCC,  0x00,0x03,  0x00,0x00},
/* @6 业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2,  0x08,0x02,  0x06,0x02,  0x01,0xC2,
0x00,0x02,  0xFF,0xFE,  0x00,0x02,  0x00,0x02,
0x00,0x02,  0xFF,0xFE,  0x00,0x42,  0x00,0x82,
0x03,0x02,  0x0C,0x02,  0x00,0x02,  0x00,0x00},
/* @7 技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8,0x20,  0x08,0x22,  0x08,0x41,  0xFF,0xFE,
0x08,0x80,  0x09,0x01,  0x10,0x01,  0x11,0x02,
0x11,0xC2,  0x11,0x34,  0xFF,0x08,  0x11,0x14,
0x11,0x62,  0x11,0x81,  0x10,0x01,  0x00,0x00},
/* @8 术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8,  0x08,0x10,  0x08,0x20,  0x08,0x40,
0x08,0x80,  0x0B,0x00,  0x0C,0x00,  0xFF,0xFF,
0x0C,0x00,  0x0B,0x00,  0x48,0x80,  0x38,0x40,
0x08,0x20,  0x08,0x10,  0x00,0x08,  0x00,0x00},
/* @9 学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2,0x20,  0x0C,0x20,  0x88,0x20,  0x69,0x20,
0x09,0x20,  0x09,0x22,  0x89,0x21,  0x69,0x7E,
0x09,0x60,  0x09,0xA0,  0x19,0x20,  0x28,0x20,
0xC8,0x20,  0x0A,0x20,  0x0C,0x20,  0x00,0x00},
/* @10 院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0,  0x7F,0xFF,  0x44,0x20,  0x5A,0x10,
0x61,0xE0,  0x08,0x01,  0x30,0x82,  0x24,0x8C,
0x24,0xF0,  0xA4,0x80,  0x64,0x80,  0x24,0xFC,
0x24,0x82,  0x28,0x82,  0x30,0x8E,  0x00,0x00},
/* @11 电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1F,0xF8,  0x11,0x10,
0x11,0x10,  0x11,0x10,  0x11,0x10,  0xFF,0xFE,
0x11,0x11,  0x11,0x11,  0x11,0x11,  0x11,0x11,
0x1F,0xF9,  0x00,0x01,  0x00,0x0F,  0x00,0x00},
/* @12 子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1,0x00,  0x41,0x00,  0x41,0x00,  0x41,0x00,
0x41,0x00,  0x41,0x02,  0x41,0x01,  0x47,0xFE,
0x45,0x00,  0x49,0x00,  0x51,0x00,  0x61,0x00,
0x41,0x00,  0x01,0x00,  0x01,0x00,  0x00,0x00},
/* @13 工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
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3F,0xFC,
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20,0x04,
0x20,0x04,  0x20,0x04,  0x00,0x04,  0x00,0x00},
/* @14 程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24,0x10,  0x24,0x60,  0x25,0x80,  0x7F,0xFF,
0xC4,0x80,  0x44,0x60,  0x00,0x02,  0x7C,0x92,
0x44,0x92,  0x44,0x92,  0x44,0xFE,  0x44,0x92,
0x44,0x92,  0x7C,0x92,  0x00,0x82,  0x00,0x00},
/* @15 系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0,0x00,  0x00,0x42,  0x44,0x44,  0x4C,0xC8,
0x54,0xD0,  0x65,0x42,  0x45,0x41,  0x46,0x7E,
0x84,0x40,  0x88,0x40,  0x90,0x50,  0x81,0x48,
0x80,0xC4,  0x00,0x62,  0x00,0x00,  0x00,0x00},
/* @16 计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2,0x00,  0x02,0x00,  0x42,0x00,  0x33,0xFE,
0x00,0x04,  0x02,0x08,  0x02,0x00,  0x02,0x00,
0x02,0x00,  0xFF,0xFF,  0x02,0x00,  0x02,0x00,
0x02,0x00,  0x02,0x00,  0x02,0x00,  0x00,0x00},
/* @17 控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08,0x40,  0x08,0x42,  0x08,0x81,  0xFF,0xFE,
0x09,0x00,  0x04,0x02,  0x19,0x02,  0x12,0x42,
0x14,0x42,  0x90,0x42,  0x70,0x7E,  0x14,0x42,
0x12,0x42,  0x15,0x42,  0x18,0x02,  0x00,0x00},
/* @18 1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8,0x04,  0x08,0x04,  0x1F,0xFC,
0x00,0x04,  0x00,0x04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/* @19 2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E,0x0C,  0x10,0x14,  0x10,0x24,
0x10,0x44,  0x11,0x84,  0x0E,0x0C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/* @20 0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7,0xF0,  0x08,0x08,  0x10,0x04,
0x10,0x04,  0x08,0x08,  0x07,0xF0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/* @21 1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8,0x04,  0x08,0x04,  0x1F,0xFC,
0x00,0x04,  0x00,0x04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  0x00,0x00,
/* @22 班(16x16,V)@ [suki software]*/
{0x21,0x08,  0x21,0x0C,  0x3F,0xF8,  0x21,0x10,
0x21,0x11,  0x00,0x42,  0x1F,0x84,  0x00,0x18,
0xFF,0xE0,  0x00,0x00,  0x21,0x04,  0x21,0x04,
0x3F,0xFC,  0x21,0x04,  0x21,0x04,  0x00,0x00},
};
void send_data_row(unsigned int dat);  /*  发送行数据端数据函数  */

void send_data_col(unsigned int dat);  /*  发送列选通端数据函数  */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*p)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m);
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char i,j;
//  row_mr = 1;
//  row_oe = 0;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  for(i=0;i<22;i++)            //八个代码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j=0;j<15;j++)      //循环显示汉字十遍

            display(hanzi[i]);     //显示一个汉字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send_data_row(unsigned int dat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{
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row_dat = dat&0x8000;       //temp<<=1;
        dat = dat<<1;               //ds = CY;
        sck = 1;
    }
    row_buf_sck = 0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row_buf_sck = 1;
}

void send_data_col(unsigned int dat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{
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col_dat = dat&0x8000;
        dat = dat<<1;
        sck = 1;
    }
    col_buf_sck = 0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col_buf_sck = 1;
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m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;m>0;m--)
    {
        for(i=0;i<124;i++)
        {;}
    }
}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*p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//  unsigned int temp;
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{
        if(i<1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end_data_row(0x0000);
        //  temp = sel[i]|0xff00;
            send_data_col(sel[i]);
            send_data_row(*p);
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send_data_row(0x0000);
        //  temp = (sel[i]<<8)|0x00ff;
            send_data_col(sel[i-16]);
            send_data_row((*p)<<8);
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B:
看看啥样子啊

网友B:
正需要来着

网友C(2015-05-24):
这个真的有吗

网友D(2015-06-23):
喜欢,喜欢我就拿走

网友A:
1616点阵取模软件下载:http://c.51hei.com/f/a/1616dz.rar

网友E:
软件打不开啊

网友F(2015-12-04):
我也想要

网友G(2016-04-30):
谢谢楼主,正需要呢

网友H:
有仿真图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