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no model specified for j1

楼主(2014-12-05):
这个怎么解决

网友A:
J1到J9都没有适合的仿真模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1到J9都没有适合的仿真模型。

怎么解决呢

网友A:
可以到仿真元件库去选择别的型号的模型,有个简单的方法,就是选择了元件后,放到仿真图上,然后单击下面的运行按键,如果没有出现像上次出现的界面,就是可以仿真运行的模型元件。

网友B(2016-04-20):
换了好多,还是不行

网友C(2017-07-20):
CONN-SIL和CONN-DIL只能用于连接PCB板用的元件,不能仿真

网友C:
如果偏要以仿真方式,将元件插入CONN-SIL中,可以这样
例:LCD16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