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手机蓝牙控制51上面的LED灯,求代码?

楼主(2014-12-05):
例如手机蓝牙发送A要控制LED1的亮,发送B控制LED2的亮

网友A:
用蓝牙模块

网友B:
蓝牙模块是怎样的?想学习,有更详细资料吗?

网友C(2016-07-21):
需要手机端APP和你的主控板程序配合才可以

网友D:
上位机加蓝牙模块就可以了

网友E:
观察蓝牙模块就发现有现成的TX RX接口,意思是手机连上蓝牙,通过手机端的蓝牙串口发送APP给蓝牙发送信息,蓝牙模块RX脚就接收到了并相应变化,TX RX 直接连单片机串口,加个读串口程序就好了。

网友F:
首先你要有蓝牙模块呀,亲,51驱动蓝牙模块和手机蓝牙配对,手机端还要有相关软件用来发送数据(或者用别人的软件),蓝牙模块接收到后,单片机读取信息,进行判定执行相应操作

网友G:
这个要通讯的啊

网友H:
蓝牙有局限性,主要是通讯距离太短。现在流行WIFI通讯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