避障小车定点运动问题,大神在哪里

楼主(2014-12-06):
最近想实现避障小车定点运动问题,就是给小车设置一个终点,小车知道那是它的目的地,并向终点运动,运动的地方必定有些障碍物的,如何实现,有哪些方案了,大神指教

楼主:
我之前想的是在终点处放置一个信号发生器,类似于无线等,可以穿透障碍物,这样小车就能知道它的目的地在哪个方位并向之运动,然后小车根据检测到的信号强弱,向终点逼近,如此可行吗,请大神指教啊,小弟拜候

网友A:
用java编一个避障

网友B:
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,就是用码盘计算距离,用罗盘模块规定方向,至于距离计算好像有些难度,只是个想法,没有实践过,

楼主(2015-08-26):
慢慢来吧

网友C(2016-08-31):
有没有源代码